元器件选择请教

楼主(2010-05-28):
想控制CPU与USB、SDCARD等外设的连接与断开,考虑用继电器,但继电器太大,且一个继电器只能控制一根线,这里对功率也无要求。请问大家用什么元器件比较好,谢谢帮我推荐一个。

网友A:
是否可以用模拟开关?

楼主:
模拟开关速度可能不够,另外这里设计希望是电气上的连接与断开,而不是逻辑上的。所以用模拟开关可能不太合适。我平时用的继电器都是控制强电的,体积比较大,也比较贵,有没有弱电上使用的?

网友B:
用高速隔离芯片?
好象有点大材小用

网友C:
电子开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