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i型衰减器的衰减倍数,输入输出阻抗怎么计算,有图!

楼主(2010-05-28):
请问Pi型衰减器的衰减倍数,输入输出阻抗怎么计算

网友A:
输入阻抗=121||(90.9+121)
输出阻抗=90.9||121

楼主:
输入阻抗看懂了,对地看。
楼上请问输出阻抗是90.9//121,是右边那个121吧?
另衰减倍数怎么计算,前一个衰减器实测大概衰减1/2左右,后一个大概1/6左右

我把原理图的位号都写上了

网友A:
衰减倍数与源阻抗和负载阻抗有关系.
Pi型衰减器的输入输出阻抗都求出来了,用欧姆定律就能求出衰减倍数

网友B:
以前用过PI型衰减,没深刻理解过,只是想当然的认为它可以衰减、而且可以保持阻抗匹配。
我觉得,上面的同志们那样计算输入输出阻抗是不妥的,正如你们说了,输入阻抗与负载阻抗有关,且输出阻抗与源内阻抗有关,所以,我觉得单独拿出来一部分,计算输入输出阻抗,看不出有何含义,并且,那样的计算的前提是:源阻抗为无穷小、负载阻抗无穷大。

还有,计算衰减倍数,与计算输入输出阻抗有什么直接联系么?我个人觉得,没有。

网友A:
1.把pi型衰减看成一个端维网络,二端网络的输入输出阻抗不会变化
2.源阻抗不是0时,要重新计算整个电路的输出阻抗。比如运放的输入阻抗是无穷大,但运放电路的输入阻抗不一定是无穷大
所以pi型才会保持阻抗不变,个人理解

楼主:
还是不太清楚衰减倍数和这个pi型输入输出等效阻抗的计算方法,请个位指教
就比如输入端外接50欧姆,输出端也外接50欧姆,该如何计算这两个个衰减器的参数,请各位大侠根据3楼图中位号给个算式

网友C:
二端网络的Z参数:

      v1 = Z11 i1 + Z12 i2
         v2 = Z21 i1 + Z22 i2

若求Z11, 则有: Z11 = v1 / i1     | i2 = 0。类似可以求得其他的参数——Z12,Z21,Z22。

但要注意的是,Z11虽然量刚和阻抗一致,但并非就是阻抗。这只是个关于网络输入特性的一个参数而已。要算阻抗,必须考虑负载——即i2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