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运放电路

楼主(2010-05-28):
是个功放电路,不明白前面这个运放干什么用的,请教

网友A:
缓冲放大。

楼主:
楼上的能具体讲讲原理吗,我请教同事说是通过反馈调节功放零点

网友B:
我也想知道啊
另外这个起什么作用?

楼主:
4楼,你问的电路是为实现交、直流信号反馈

网友C:
此电路可以通过RV1电位器来调节输出信号的相位,信号大小。具体干什么用要通过系统分析才能得到答案。

网友B:
4楼,你问的电路是为实现交、直流信号反馈
引用 楼主:

那光一个电阻不行吗?并一个电容啥好处呢 thx

网友D:
OP27这一级是正反馈放大。会振荡的。或许OP27的2、3脚接反了。

楼主:
OP27这一级是正反馈放大。会振荡的。或许OP27的2、3脚接反了。
引用 网友D:

典型的负反馈

楼主:
那光一个电阻不行吗?并一个电容啥好处呢 thx
引用 网友B:

增加高频响应,提升功放频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