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如何被触电的?

楼主(2010-05-28):
很奇怪。
当人去摸220V的火线时为什么会触电?
火线----人---大地,电流是这样走的?
问题是为什么会和大地形成电流?
大地的导电性能很差的啊,比如用万用表去量
大地很相近的2个点的电阻,发现是很大的。
为什么加了隔离变压器就没事了。

非常晕!

楼主:
如图,正常的话是如果人一只手摸电的话是没事的。因为无法形成回路。
那么为什么家里的220v摸火线的话会触电?
220v的另一端是大地么?即N线是与大地一起的?

另外大地是等电位,如何理解?
大地是一块巨大的导体,每个地方都短路在一起?

我问的有些可笑,大家谅解。
我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着,今天有些空,特来问问。
谢谢1

网友A:
配电站的零线是直接通当地之大地的。由于大地是个良导体,所以只要你和大地又接触且又碰到了相线(火线),则就形成回路(其中一段通路就是你到配电站间的大地)。

网友B:
大地是个良导体。

楼主:
谢谢HWM.
不过,很奇怪为什么配电站的零线要接大地,不接不是就不会发送触电事故(或者说减少)?
另外,大地个良导体。这点不太好理想,感觉大地电阻很大啊。
是不是配电站的零线接大地是 打入土地中很深,深处的大地电阻很小。
另外高层建筑的高层屋子是否也可以看做与大地相连,是否也一样会触电?

网友C:
5楼:
大地是良导体,这一点毋庸置疑。电力部门对接地线的接地电阻是有严格规定的,即使是各用户的保护地线的接地电阻也有严格规定。
对人体来说,只要人体对大地的电阻够大,例如站在几层干燥的纸上,摸220V也不会触电。不过,不要轻易尝试,拿块万用表测测先。

网友D:
我也不明白,在楼里面,触摸220v火线就会触电。楼是有砖块组成的,砖块是不导电的,为什么用砖块盖楼后就导电了呢?

楼主:
查了下,人体有感觉的电流是1ma。
220v(有效值)电流的话要求接入阻抗大于220k,人体电阻可以看做很小即1k左右。
如此说来,那么砖块,大地的阻抗只要小于220k,人体是会触电的。

问题是大地的电阻是多大?
砖块的电阻是多大?

根据会触电来说,他们的电阻是小于200k的。。。。。。。。

不知我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C:
8楼:
黏土砖和水泥,潮湿状态和干燥状态的电阻率相差很远。
干燥的砖地面或水泥地面,人站在上面摸220V确实不会触电(千万不要轻易尝试!拿万用表量量先!)
稍有湿气的砖和水泥,电阻率大为下降,人站在上面就可能触电。

网友E:
大地的电阻约是4欧姆!!!

楼主:
Ad9851:不知如何测出?有什么根据吗?

网友E:
那是电力设备接地要求电阻,其实也是实践出来的。

网友C:
11楼:
那是接地电阻的标准,地线的接地电阻大于4欧不合格。

网友F:
说的我都有点糊涂了

网友G:
我的理解是:大地的电阻虽然不大,但是截面太大,所以……

楼主:
感觉是深层的土地比较湿润所以电阻很小,导致即使长距离电阻也很小。
表层的土地电阻要看情况,但是表层的电阻也小到可以电人。

所以大地的电阻===电阻比较小的深层土地+电阻比较大的表层土地。

所以即使配电站很远,但是有电阻比较小的深层土地,所以还是可以构成回路。

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可能?

网友H:
那把人埋在土里会不会被电死??(与土地并联)

网友I:
拿个灯泡,一端接火线,一端接大地,会发光?

网友J:
是不是我拿万用表一头插泥里面 一头接在零线上~理论上应该是零电阻是么?

网友K:
实验事关性命 注意

网友L:
拿个灯泡,一端接火线,一端接大地,会发光?
引用 网友I:

会跳闸,呵呵
漏电保护、、、

网友M:
"拿个灯泡,一端接火线,一端接大地,会发光?"
会的。
我把台灯插头,一头接火线上,另一头接暖气管上,灯亮了。
我亲手做过实验的。

网友N:
查了下,人体有感觉的电流是1ma。
220v(有效值)电流的话要求接入阻抗大于220k,人体电阻可以看做很小即1k左右。
如此说来,那么砖块,大地的阻抗只要小于220k,人体是会触电的。

问题是大地的电阻是多大?
砖块的 ...
引用 网友O:

楼主哪里得来人体电阻可以看做为1K左右?
一般用万用表来量测好像人体电阻也没有那么小咯,即使出汗的情况下也在几百K啊

网友P:
拿个灯泡,一端接火线,一端接大地,会发光?
引用 网友I:

偷电的都是拉一根火线绕过电表,自己埋一根地线用的吧

网友Q:
这是配电系统的问题,加了变压器就变成IT系统了

网友R:
有待进一步讨论

楼主:
人体电阻不能用万用表测的吧?大概人体电阻不是线性的越高电压下电阻越小。万万表才几伏直流电,测的电阻过大。

网友:
同意8楼

网友S:
1 在变压器处零线是和大地相连的 这个要求可靠连接 接地电阻小于4欧姆 所以摸火线的时候会形成回路。
2 干燥的地面摸火线确实没问题 但是不要轻易尝试 这比较危险
3 若零线不接地是不是就不会触电呢 其实不是 因为长的输电线和大地之间存在着电容 这个电容在总是能够储能的 随着电荷的注入电压会得到升高 这是很危险的
4 使用隔离变压器之后 不够成回路 所以不会触电 这个变压器得使用好点的变压器哦 要不然绝缘不够或者输入输出间的大的分布电容同样会造成漏电
5 关于变压器端接地 可以到各配电站供电所实地考察一下 这个接地技术还是比较专业的 有不少公司的业务就是搞这个接地相关的
6 对于小区住宅的配电是有严格规定的 比如说接地技术 过载保护 漏电保护 空调冰箱专线 但是我的感觉是实际施行的并不怎么好 这也是一个潜在的危险

网友T:
学习了!

理论就让他理论去吧,没事可别拿220来玩!

网友U:
小时候,夏天一到,晚上就会电压很低,我就会把零线扯出去接到自来水管上,灯泡立马亮了很多

网友V:
市电的220V是交流电吧。火线和地通过人能够成一个电容,电容能通交流,为什么我们日常开关电灯不会触电????

网友O:
当初翻译这几个词的时候,也比较有意思:

零线 neutral
火线 live 注意不是line
地线 earth

网友O:
楼主哪里得来人体电阻可以看做为1K左右?
一般用万用表来量测好像人体电阻也没有那么小咯,即使出汗的情况下也在几百K啊
引用 网友N:

电压下,电阻不一样。
在测量接地电阻或绝缘电阻时,摇表有250V,1000V等工作电压。

现在国外有一种通过线圈感应的接地电阻测试仪,工作效率很高,但我有些怀疑实际效果,虽然不知道它的理论根据。

网友W:
详细说说.
(不过如果是原不了解的话, 建议你拿起笔来,跟着画图,我懒得画)

首先说说:
发电厂发电后,因为环境地理的原因,要远距离传送,
就把电能升高成110KVAC或更高,进行传送,这样在传输线上的电流就小了.线损耗就小了.
(三线三相制----------三条线都为 L
或是:四线三相制----------三条 L 一条N)

这样就要求在使用端就得把这个高压电,转换成常用三相330VAC
(三线三相就是330VAC,
四线三相 L间是330VAC  L与N间是220V)

(开始画吧)
一般在110KVAC/330VAC的输出端(次级)是星形接法,
也就是说:三组线圈,  首首接在一起. 为N线,
线圈的尾都为L
只传送三个L就是三线三相制.
连N也一起传送,就是四线三相制.

在这有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这个高转低的变电处,N会接大地.

在个人用户端,如果是330V的话,可能有N,也可能没有N线.
但是220VAC就一定有N线,但在用户处的N和用户端的大地间也有12VAC左右的电压.

现在到说说乍样触电了.

人触电,就得在人身上形成电流
要有电流,就得有回路.

所以,当只单独接触一根L线,并人的身体不经任何导电/半导电的东西接触大地.L就没法经过人体形成回路.
就不会触电.

当人身体一部分接触/间接接触L线, 另一部分/多部分接触/间接接触N或大地.这样L就能经过人体形成回路,有电流流过人体,就形成触电了.

通过你画的图还能了解到,为什么N线会比L线安全了.

另:
人触电的危险程序是由通过人体的电流而定的,而不是电压.
好像是6mA,还是36mA,还是什么数字,忘了.
还有,女性的安全电流会比男性小很多,
(可能是因为:女人是水造的原因吧)

有些很有用的知识:
如果你要220VAC等市电线路进行带电操作时,注意:
1,站在绝缘的东西上,干木椅等上面.  并且要跟旁边的人说清,不管发生任何事,都不能踫你.
-----这样就使自身不会与大地接触 / 不让别人踫你,即有了前面的条件,也不用一电电俩.
2.单手操作------------如果是双手操作,是避免一手接触了L,一手接触了N,电流经双手中间经过了心脏. 单手操作,就算手掌接触了L 和 N,电流也只是经过手掌,电不死人.手掌会怎样就不知了.
3.不要用手扶墙,不要用金属梯进行带电操作,不要使用非绝缘柄的工具,工具不能受潮.
4.....一时忘了..
想起来了:
如果真不幸高压线/L掉地上,且不跳闸----即高压线/L还带电时.
在安全半径内(半径是多少,个人不清)
一定要单人,单脚跳离现场.
不要又脚跳,或走出现场,
又不要两人/多人扶着.
因为在有效半径内不同距离(与高压线/L间的距离)电压是不同的.

网友X:
回复 网友H:

人得电阻很大,土的电阻很小,不是一个数量级,电懒得从你身上过

网友X:
回复 网友J:

是无穷大!
当然了,如果你家就住在配电站,况且你家的地板很湿,有可能电阻很小,那也应该是K的数量级!

网友W:
"拿个灯泡,一端接火线,一端接大地,会发光?"
会的。
我把台灯插头,一头接火线上,另一头接暖气管上,灯亮了。
我亲手做过实验的。
引用 网友M:

你这个实验很好.
但是.因为大地与变电站之间有一定的电阻(越干燥越大)
1.这样.就有在你接大地的线附近形成电压.有触电危险(你使用电器的功率越大,危险性越高)
2.接暧气管/水管,因为一栋大楼的暧气管/水管是金属管连在一起的,而管与墙+大地间有一定的电阻.在整栋楼的暧气管/水管上就有一定的电压.(同上,你所接的负载功率载大,危险性越大)----------------就算现在很大地方管是用塑料的,但水也是导电的.

所以应该是:接地线要深埋1-3米.

虽然你所做的实验是正确的,
但在给你自己带来危险的同量,也给你身边/楼上/楼下的人都带来了危险.如果是某种原因导致用电器短路.那就能出人命了,而且不是一条两条的问题.

利用电工知识的同时,安全使用电工知识更重要.

网友Y:
用万用表怎么量“地”的电阻呢?
随便找块湿地量下,都在数百K上......

网友Z:
零线接地时为了防止火线电压过高。因为如果有一相接地了,另两相会变成380V。
刚有市电时,农村有一线供电的应用(一线用地线),后来费止了。
大地电阻是0Ω(到美国也是),接地电阻不大于4Ω。

网友W:
零线接地时为了防止火线电压过高。因为如果有一相接地了,另两相会变成380V。
刚有市电时,农村有一线供电的应用(一线用地线),后来费止了。
大地电阻是0Ω(到美国也是),接地电阻不大于4Ω。 ...
引用 网友Z:

所说的接地电阻4ohm
并不是指
N和地之间的电阻是4ohm

而是三脚插座的GND
接地线接下地的电阻要求不可以高于4ohm
-----指接地的线缆电阻率要小. 还要接地要有足够的深度, 以及与大地的接触面积

而不是N多人说的.万用表量量大地的电阻

网友AA:
以前乡村有一线广播,就单独一条线,提供100V的音频信号。负载(高音喇叭)一端接线路,一端接地,声音很洪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