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高低版本工程移植问题

楼主(2010-05-28):
手头有个ucosii的工程移植
硬件:STR710
编译器:IAR EM V4.42
现在我想把这个工程移植到IAR EM 5.40上去,网上这方面的资料貌似很少,哪位高手指点下,不胜感激

网友A:
有一个地方要注意:应该算是boot部分吧,有一个内部函数改名了void __iar_program_start( void );这个是高版本的名字,V4.42的没有前面的__iar关键字,再有就是注意下xxxx_map.h和xxxxxx_conf.h两个文件,其它我就说不好了。

网友B:
仔细看看xxxx_map.h和xxxxxx_conf.h这两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