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死测量SRW1042的通信距离【7050米】--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0-05-28):
一、带好装备,出发

二、坐K204路到后海立交,下车后横穿马路,到达深圳的“鸟巢”

三、找到通往海边的方向

四、马上就要到达目的地了

五、穿过桥洞

六、就这里了

七、爬到环北沙河西立交桥上,对面看到的是同事的位置(红树林,据说红鸟很多)

八、下一个测试目的地就遥远的深圳湾大桥,一会我要拿着测试板(SRW1042)一直往白柱子的那个方向走去

九、同事还没到,抓紧时间先让它躺在马路边享受一下阳光浴,我顺便给它拍个裸照。

十、 这地方虽然人很少,但别怕,下面有保安为你守候着呢

楼主:
十一、翻个身,唉,差点摔下去

十二、吹着海风,闲来无事,噢!它还能爬树,暴强吧!

十三、同事那边已准备好,开始测试,1.2Kbps、4.8Kbps、9.6Kbps的速率测试都能稳定接收。转战下一站……

十四、前进途中,机机开着,数据接收正常

十五、不好,呼叫110,前面有怪物出现。只可惜这荒无人烟的海边,移动的信号是这么烂,电话那边回答:能稳定接收。晕!

十六、来吧,再大的怪物我都不怕。因为我有密秘武器—SRW1042, 它可以远距离传送让怪物致命数据。

十七、几个回合,战斗已结束,留下尸体—原来是中国中铁

十八、继续前进,孙悟空取经不知战胜了多少困难?

十九、深圳就是深圳,一转眼工夫,眼前便出现高楼

二十、前面写着什么?

楼主:
二十一、 人老眼花,看不清,500倍焦放大

二十二、 我走、我走、走、走、走。。。。。。

二十三、 施工队还是边防管理?

二十四、 这是谁家的黄土高原?

二十五、原来我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滨海休闲区

二十六、 造福后代要植树造林

二十七、虽是休闲区,但一点不幸福,怎么感觉像在走二万五千里长征

二十八、 开着“双轮车”勇闯边防警戒区

二十九、 里面有易燃危险物品

三十、 还有高压危险---警告那些偷渡的小人要小心了

楼主:
三十一、又见工地,深圳的建设速度可是领先世界的

三十二、走了这么久,不知现在在什么位置,那边有块绿牌过去瞧瞧

三十三、隔着高高的栅围看见的却不是自己想要的---失望

三十四、这里的最高地标吧—SRW1042跟它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三十五、 9.6Kbps的速率测试还能稳定接收,可前方还有多远?

三十六、海边的东东---用来测水位还是边防用的呢?上面要是安装了SRW1042无线模块就可以把想要的水位、温度、风速等数据通过无线的方式发送到指挥中心了

三十七、 目标出现

三十八、 又一工地

三十九、看得清楚不?工程项目部---门口有保安不方便走近

四十、 终于到达了通往香港的大桥脚下(深圳湾大桥)

楼主:
四十一、 对岸的同事在等着我给他好消息

四十二、 1.2Kbps正常、4.8Kbps正常、9.6Kbps有丢包现象

四十三、在桥上不知是否会有云里来海里走的感觉?

四十四、 天色已灰,路灯已亮,收工

四十五、 往回走噢,累!多希望这只小舟能载我回去

                   时间:2010-5-12
                   地点:海的另一边
                   人物:SRW1042他主人
                   事件:SRW1042距离测试
                   结局:两块SRW1042的可接吻距离为7050米

网友A:
强!!什么芯片来的

网友B:
和SHDSL的距离一样远。SHDSL可以无误码512K,可惜是有线的。

网友C:
什么东东做的,多少银子?

网友D:
这么强悍,7.05公里?

网友E:
虽是广告贴,但也算用心了。

加了AP的?
说下发送功率吧。

楼主:
强!!什么芯片来的
引用 网友A:

请加我QQ: 1434391979

楼主:
和SHDSL的距离一样远。SHDSL可以无误码512K,可惜是有线的。
引用 网友B:

有线与无线产品各有各的应用场合

楼主:
什么东东做的,多少银子?
引用 网友C:

贼卖了,不收银子,只收RMB,哈哈

楼主:
这么强悍,7.05公里?
引用 网友D:

实测数据,需要的话拉你去见证,顺便再吹吹海风

楼主:
虽是广告贴,但也算用心了。

加了AP的?
说下发送功率吧。
引用 网友E:

谢谢XWJ支持!加了PA,功率1W(30dBm)

网友F:
lz什么芯片?最大速度是多少?

网友G:
低频加AP

绝对有可能.

只是大规模应用么..呵呵, 可能会有法律风险.

以后俺远距离控制bomb包扎啥的买LZ的东西...

网友H:
实测,230MHz,100mW,8dbi天线,40km视距是能正常收数的!

你这个1W了,才7000m没什么。

网友I:
芯片是20PIN的?
找个窄带的芯片,轻松提高距离。

另外小声的说下,深圳湾口岸有强烈的ISM频带干扰,呵呵。你们在那里测没找好地方。

楼主:
lz什么芯片?最大速度是多少?
引用 网友F:

最大速率256Kbps,需要了解其它参数请加我QQ:1434391979

楼主:
低频加AP

绝对有可能.

只是大规模应用么..呵呵, 可能会有法律风险.

以后俺远距离控制bomb包扎啥的买LZ的东西...
引用 网友G:

大规模应用最好是采用功率在50mW左右的模块了(SRW1012),像无线抄表这些民用领域对无线模块功率都有相关规定的

希望有机会跟您在物联网领域合作

楼主:
实测,230MHz,100mW,8dbi天线,40km视距是能正常收数的!

你这个1W了,才7000m没什么。
引用 网友H:

环境不同,测试结果不一样

SRW1042的测试条件:波特率:1.2k\4.8K\9.6K、工作频率:434M
                 测试环境:天气晴朗(但到测试达终点时已是傍晚,太阳下山,空中多云)、较大海风、中间有船只经过、岸边有边防哨所、周围有保安的对讲机通讯(船只的马达、哨所的雷达、对讲机这些设备都会发出一定的电磁波,对距离测试有很大的干扰)

你这40km是在怎样的环境测试的?在太空吗(高空干扰小)?

楼主:
芯片是20PIN的?
找个窄带的芯片,轻松提高距离。

另外小声的说下,深圳湾口岸有强烈的ISM频带干扰,呵呵。你们在那里测没找好地方。
引用 网友I:

目前了解到的只有那地方较好了,交通方便
可以推荐个更好的地方不? 空旷距离要求8km左右的,先谢了!

网友J:
呵呵,19楼说的对,别忽悠我们!

网友H:
楼主啊,我告诉你测试条件吧。
地面,视距,雨天。

网友K:
楼主的那玩意儿用上8db的天线一样能几十公里

网友L:
好功放不如好天线……但这种应用,天线不好搞

楼主:
呵呵,19楼说的对,别忽悠我们!
引用 网友J:

忽悠,那是本山的本事
.

楼主:
楼主啊,我告诉你测试条件吧。
地面,视距,雨天。
引用 网友H:

哈哈,强中更有强中手,你的比SRW1042更强,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强,模块叫什么型号呢?

楼主:
楼主的那玩意儿用上8db的天线一样能几十公里
引用 网友K:

几十公里理论上有可能呀,但技术讲究的是事实,SRW1042是实测的7050米
.

楼主:
好功放不如好天线……但这种应用,天线不好搞
引用 网友L:

深有体会,功放、天线都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实验阶段需要跟天线厂家很好的配合

.

网友M:
吃饱撑的
谁在实际使用的时候会有这么好的环境条件,
从深圳湾的一端到另一端,也算是海上距离了
测试再远也没什么实际意义
不如搞两个氢气球测试吧,距离更远

50mw的模块有客户做高空气象监测,距离可达6km

楼主:
33楼的,谢谢你吃饱了撑着过来帮顶贴:lol

网友N:
测试条件太好了吧,楼主把平地测试的距离晒出来看看!

楼主:
下周新品测试
地点选择:
定点:塘朗山
动点:红树林、深圳湾、海上世界、南山

目标距离8-12公里
不知各位有更好的参考地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