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DK的Client例子

楼主(2010-05-28):
因为刚学NDK,按照教程调试Client例子,可是报很多错误,希望高人帮帮忙。
我的软件是CCS 2('C6000) 、ndk2.0
编译时报的错误是:
----------------------------  client.pjt - Custom  ----------------------------
Error, Don't know how to build file "D:\ti1\ti\ndk\example\network\client\evmdm642\evmdm642.tcf"
[cgiparse.c] "D:\ti1\c6000\cgtools\bin\cl6x" -g -q -o2 -fr"D:/ti1/ti/ndk/example/network/client/evmdm642/debug"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inc"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lib"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example/tools" -i"D:/ti1/boards/evmdm642/include" -d"CHIP_DM642" -d"_INCLUDE_NIMU_CODE" -d"_INCLUDE_IPv6_CODE" -d"_NDK_EXTERN_CONFIG" -mv6400 -@"../../../network/client/evmdm642/Custom.lkf" "cgiparse.c"
"cgiparse.c", line 22: fatal error: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netmain.h"
1 fatal error detected in the compilation of "cgiparse.c".
Compilation terminated.

[cgiparsem.c] "D:\ti1\c6000\cgtools\bin\cl6x" -g -q -o2 -fr"D:/ti1/ti/ndk/example/network/client/evmdm642/debug"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inc"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lib"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example/tools" -i"D:/ti1/boards/evmdm642/include" -d"CHIP_DM642" -d"_INCLUDE_NIMU_CODE" -d"_INCLUDE_IPv6_CODE" -d"_NDK_EXTERN_CONFIG" -mv6400 -@"../../../network/client/evmdm642/Custom.lkf" "cgiparsem.c"
"cgiparsem.c", line 20: fatal error: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netmain.h"
1 fatal error detected in the compilation of "cgiparsem.c".
Compilation terminated.

[conacct.c] "D:\ti1\c6000\cgtools\bin\cl6x" -g -q -o2 -fr"D:/ti1/ti/ndk/example/network/client/evmdm642/debug"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inc"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lib"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example/tools" -i"D:/ti1/boards/evmdm642/include" -d"CHIP_DM642" -d"_INCLUDE_NIMU_CODE" -d"_INCLUDE_IPv6_CODE" -d"_NDK_EXTERN_CONFIG" -mv6400 -@"../../../network/client/evmdm642/Custom.lkf" "conacct.c"
"conacct.c", line 20: fatal error: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netmain.h"
1 fatal error detected in the compilation of "conacct.c".
Compilation terminated.

[condns.c] "D:\ti1\c6000\cgtools\bin\cl6x" -g -q -o2 -fr"D:/ti1/ti/ndk/example/network/client/evmdm642/debug"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inc"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lib"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example/tools" -i"D:/ti1/boards/evmdm642/include" -d"CHIP_DM642" -d"_INCLUDE_NIMU_CODE" -d"_INCLUDE_IPv6_CODE" -d"_NDK_EXTERN_CONFIG" -mv6400 -@"../../../network/client/evmdm642/Custom.lkf" "condns.c"
"condns.c", line 21: fatal error: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netmain.h"
1 fatal error detected in the compilation of "condns.c".
Compilation terminated.

[conecho.c] "D:\ti1\c6000\cgtools\bin\cl6x" -g -q -o2 -fr"D:/ti1/ti/ndk/example/network/client/evmdm642/debug"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inc"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lib"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example/tools" -i"D:/ti1/boards/evmdm642/include" -d"CHIP_DM642" -d"_INCLUDE_NIMU_CODE" -d"_INCLUDE_IPv6_CODE" -d"_NDK_EXTERN_CONFIG" -mv6400 -@"../../../network/client/evmdm642/Custom.lkf" "conecho.c"
"conecho.c", line 19: fatal error: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netmain.h"
1 fatal error detected in the compilation of "conecho.c".
Compilation terminated.

楼主:
[conipaddr.c] "D:\ti1\c6000\cgtools\bin\cl6x" -g -q -o2 -fr"D:/ti1/ti/ndk/example/network/client/evmdm642/debug"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inc"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lib"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example/tools" -i"D:/ti1/boards/evmdm642/include" -d"CHIP_DM642" -d"_INCLUDE_NIMU_CODE" -d"_INCLUDE_IPv6_CODE" -d"_NDK_EXTERN_CONFIG" -mv6400 -@"../../../network/client/evmdm642/Custom.lkf" "conipaddr.c"
"conipaddr.c", line 20: fatal error: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netmain.h"
1 fatal error detected in the compilation of "conipaddr.c".
Compilation terminated.

[conipv6.c] "D:\ti1\c6000\cgtools\bin\cl6x" -g -q -o2 -fr"D:/ti1/ti/ndk/example/network/client/evmdm642/debug"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inc"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lib"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example/tools" -i"D:/ti1/boards/evmdm642/include" -d"CHIP_DM642" -d"_INCLUDE_NIMU_CODE" -d"_INCLUDE_IPv6_CODE" -d"_NDK_EXTERN_CONFIG" -mv6400 -@"../../../network/client/evmdm642/Custom.lkf" "conipv6.c"
"conipv6.c", line 15: fatal error: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netmain.h"
1 fatal error detected in the compilation of "conipv6.c".
Compilation terminated.

[conlli.c] "D:\ti1\c6000\cgtools\bin\cl6x" -g -q -o2 -fr"D:/ti1/ti/ndk/example/network/client/evmdm642/debug"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inc"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lib"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example/tools" -i"D:/ti1/boards/evmdm642/include" -d"CHIP_DM642" -d"_INCLUDE_NIMU_CODE" -d"_INCLUDE_IPv6_CODE" -d"_NDK_EXTERN_CONFIG" -mv6400 -@"../../../network/client/evmdm642/Custom.lkf" "conlli.c"
"conlli.c", line 19: fatal error: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netmain.h"
1 fatal error detected in the compilation of "conlli.c".
Compilation terminated.

[conping.c] "D:\ti1\c6000\cgtools\bin\cl6x" -g -q -o2 -fr"D:/ti1/ti/ndk/example/network/client/evmdm642/debug"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inc"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lib"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example/tools" -i"D:/ti1/boards/evmdm642/include" -d"CHIP_DM642" -d"_INCLUDE_NIMU_CODE" -d"_INCLUDE_IPv6_CODE" -d"_NDK_EXTERN_CONFIG" -mv6400 -@"../../../network/client/evmdm642/Custom.lkf" "conping.c"
"conping.c", line 19: fatal error: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netmain.h"
1 fatal error detected in the compilation of "conping.c".
Compilation terminated.

[conroute.c] "D:\ti1\c6000\cgtools\bin\cl6x" -g -q -o2 -fr"D:/ti1/ti/ndk/example/network/client/evmdm642/debug"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inc"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lib"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example/tools" -i"D:/ti1/boards/evmdm642/include" -d"CHIP_DM642" -d"_INCLUDE_NIMU_CODE" -d"_INCLUDE_IPv6_CODE" -d"_NDK_EXTERN_CONFIG" -mv6400 -@"../../../network/client/evmdm642/Custom.lkf" "conroute.c"
"conroute.c", line 20: fatal error: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netmain.h"
1 fatal error detected in the compilation of "conroute.c".
Compilation terminated.

[consock.c] "D:\ti1\c6000\cgtools\bin\cl6x" -g -q -o2 -fr"D:/ti1/ti/ndk/example/network/client/evmdm642/debug"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inc"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lib"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example/tools" -i"D:/ti1/boards/evmdm642/include" -d"CHIP_DM642" -d"_INCLUDE_NIMU_CODE" -d"_INCLUDE_IPv6_CODE" -d"_NDK_EXTERN_CONFIG" -mv6400 -@"../../../network/client/evmdm642/Custom.lkf" "consock.c"
"consock.c", line 20: fatal error: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netmain.h"
1 fatal error detected in the compilation of "consock.c".
Compilation terminated.

[console.c] "D:\ti1\c6000\cgtools\bin\cl6x" -g -q -o2 -fr"D:/ti1/ti/ndk/example/network/client/evmdm642/debug"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inc"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lib"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example/tools" -i"D:/ti1/boards/evmdm642/include" -d"CHIP_DM642" -d"_INCLUDE_NIMU_CODE" -d"_INCLUDE_IPv6_CODE" -d"_NDK_EXTERN_CONFIG" -mv6400 -@"../../../network/client/evmdm642/Custom.lkf" "console.c"
"console.c", line 19: fatal error: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netmain.h"
1 fatal error detected in the compilation of "console.c".
Compilation terminated.

[constat.c] "D:\ti1\c6000\cgtools\bin\cl6x" -g -q -o2 -fr"D:/ti1/ti/ndk/example/network/client/evmdm642/debug"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inc"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lib"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example/tools" -i"D:/ti1/boards/evmdm642/include" -d"CHIP_DM642" -d"_INCLUDE_NIMU_CODE" -d"_INCLUDE_IPv6_CODE" -d"_NDK_EXTERN_CONFIG" -mv6400 -@"../../../network/client/evmdm642/Custom.lkf" "constat.c"
"constat.c", line 20: fatal error: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netmain.h"
1 fatal error detected in the compilation of "constat.c".
Compilation terminated.

[contest.c] "D:\ti1\c6000\cgtools\bin\cl6x" -g -q -o2 -fr"D:/ti1/ti/ndk/example/network/client/evmdm642/debug"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inc"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lib"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example/tools" -i"D:/ti1/boards/evmdm642/include" -d"CHIP_DM642" -d"_INCLUDE_NIMU_CODE" -d"_INCLUDE_IPv6_CODE" -d"_NDK_EXTERN_CONFIG" -mv6400 -@"../../../network/client/evmdm642/Custom.lkf" "contest.c"
"contest.c", line 19: fatal error: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netmain.h"
1 fatal error detected in the compilation of "contest.c".
Compilation terminated.

[contftp.c] "D:\ti1\c6000\cgtools\bin\cl6x" -g -q -o2 -fr"D:/ti1/ti/ndk/example/network/client/evmdm642/debug"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inc"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lib"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example/tools" -i"D:/ti1/boards/evmdm642/include" -d"CHIP_DM642" -d"_INCLUDE_NIMU_CODE" -d"_INCLUDE_IPv6_CODE" -d"_NDK_EXTERN_CONFIG" -mv6400 -@"../../../network/client/evmdm642/Custom.lkf" "contftp.c"
"contftp.c", line 20: fatal error: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netmain.h"
1 fatal error detected in the compilation of "contftp.c".
Compilation terminated.

[convlan.c] "D:\ti1\c6000\cgtools\bin\cl6x" -g -q -o2 -fr"D:/ti1/ti/ndk/example/network/client/evmdm642/debug"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inc"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lib"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example/tools" -i"D:/ti1/boards/evmdm642/include" -d"CHIP_DM642" -d"_INCLUDE_NIMU_CODE" -d"_INCLUDE_IPv6_CODE" -d"_NDK_EXTERN_CONFIG" -mv6400 -@"../../../network/client/evmdm642/Custom.lkf" "convlan.c"
"convlan.c", line 19: fatal error: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netmain.h"
1 fatal error detected in the compilation of "convlan.c".
Compilation terminated.

[datasrv.c] "D:\ti1\c6000\cgtools\bin\cl6x" -g -q -o2 -fr"D:/ti1/ti/ndk/example/network/client/evmdm642/debug"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inc"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lib"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example/tools" -i"D:/ti1/boards/evmdm642/include" -d"CHIP_DM642" -d"_INCLUDE_NIMU_CODE" -d"_INCLUDE_IPv6_CODE" -d"_NDK_EXTERN_CONFIG" -mv6400 -@"../../../network/client/evmdm642/Custom.lkf" "datasrv.c"
"datasrv.c", line 17: fatal error: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netmain.h"
1 fatal error detected in the compilation of "datasrv.c".
Compilation terminated.

[echosrv.c] "D:\ti1\c6000\cgtools\bin\cl6x" -g -q -o2 -fr"D:/ti1/ti/ndk/example/network/client/evmdm642/debug"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inc"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lib"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example/tools" -i"D:/ti1/boards/evmdm642/include" -d"CHIP_DM642" -d"_INCLUDE_NIMU_CODE" -d"_INCLUDE_IPv6_CODE" -d"_NDK_EXTERN_CONFIG" -mv6400 -@"../../../network/client/evmdm642/Custom.lkf" "echosrv.c"
"echosrv.c", line 14: fatal error: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netmain.h"
1 fatal error detected in the compilation of "echosrv.c".
Compilation terminated.

[newservers.c] "D:\ti1\c6000\cgtools\bin\cl6x" -g -q -o2 -fr"D:/ti1/ti/ndk/example/network/client/evmdm642/debug"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inc"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lib"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example/tools" -i"D:/ti1/boards/evmdm642/include" -d"CHIP_DM642" -d"_INCLUDE_NIMU_CODE" -d"_INCLUDE_IPv6_CODE" -d"_NDK_EXTERN_CONFIG" -mv6400 -@"../../../network/client/evmdm642/Custom.lkf" "newservers.c"
"newservers.c", line 29: fatal error: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netmain.h"
1 fatal error detected in the compilation of "newservers.c".
Compilation terminated.

[nullsrv.c] "D:\ti1\c6000\cgtools\bin\cl6x" -g -q -o2 -fr"D:/ti1/ti/ndk/example/network/client/evmdm642/debug"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inc"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lib"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example/tools" -i"D:/ti1/boards/evmdm642/include" -d"CHIP_DM642" -d"_INCLUDE_NIMU_CODE" -d"_INCLUDE_IPv6_CODE" -d"_NDK_EXTERN_CONFIG" -mv6400 -@"../../../network/client/evmdm642/Custom.lkf" "nullsrv.c"
"nullsrv.c", line 17: fatal error: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netmain.h"
1 fatal error detected in the compilation of "nullsrv.c".
Compilation terminated.

[oobsrv.c] "D:\ti1\c6000\cgtools\bin\cl6x" -g -q -o2 -fr"D:/ti1/ti/ndk/example/network/client/evmdm642/debug"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inc"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lib"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example/tools" -i"D:/ti1/boards/evmdm642/include" -d"CHIP_DM642" -d"_INCLUDE_NIMU_CODE" -d"_INCLUDE_IPv6_CODE" -d"_NDK_EXTERN_CONFIG" -mv6400 -@"../../../network/client/evmdm642/Custom.lkf" "oobsrv.c"
"oobsrv.c", line 20: fatal error: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netmain.h"
1 fatal error detected in the compilation of "oobsrv.c".
Compilation terminated.

[client.c] "D:\ti1\c6000\cgtools\bin\cl6x" -g -q -o2 -fr"D:/ti1/ti/ndk/example/network/client/evmdm642/debug"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inc"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lib"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example/tools" -i"D:/ti1/boards/evmdm642/include" -d"CHIP_DM642" -d"_INCLUDE_NIMU_CODE" -d"_INCLUDE_IPv6_CODE" -d"_NDK_EXTERN_CONFIG" -mv6400 -@"../evmdm642/Custom.lkf" "client.c"
"client.c", line 26: fatal error: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netmain.h"
1 fatal error detected in the compilation of "client.c".
Compilation terminated.

[webpage.c] "D:\ti1\c6000\cgtools\bin\cl6x" -g -q -o2 -fr"D:/ti1/ti/ndk/example/network/client/evmdm642/debug"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inc"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lib"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example/tools" -i"D:/ti1/boards/evmdm642/include" -d"CHIP_DM642" -d"_INCLUDE_NIMU_CODE" -d"_INCLUDE_IPv6_CODE" -d"_NDK_EXTERN_CONFIG" -mv6400 -@"../evmdm642/Custom.lkf" "webpage.c"
"webpage.c", line 23: fatal error: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netmain.h"
1 fatal error detected in the compilation of "webpage.c".
Compilation terminated.

[dm642init.c] "D:\ti1\c6000\cgtools\bin\cl6x" -g -q -o2 -fr"D:/ti1/ti/ndk/example/network/client/evmdm642/debug"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inc"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lib"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example/tools" -i"D:/ti1/boards/evmdm642/include" -d"CHIP_DM642" -d"_INCLUDE_NIMU_CODE" -d"_INCLUDE_IPv6_CODE" -d"_NDK_EXTERN_CONFIG" -mv6400 -@"Custom.lkf" "dm642init.c"
"dm642init.c", line 26: fatal error: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netmain.h"
1 fatal error detected in the compilation of "dm642init.c".
Compilation terminated.

[evmdm642cfg.s62] "D:\ti1\c6000\cgtools\bin\cl6x" -g -q -o2 -fr"D:/ti1/ti/ndk/example/network/client/evmdm642/debug"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inc"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lib"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example/tools" -i"D:/ti1/boards/evmdm642/include" -d"CHIP_DM642" -d"_INCLUDE_NIMU_CODE" -d"_INCLUDE_IPv6_CODE" -d"_NDK_EXTERN_CONFIG" -mv6400 -@"Custom.lkf" "evmdm642cfg.s62"
"evmdm642cfg.s62", ERROR!   at line 19: [E1000] Include/Copy file not found or
                                                opened
                .include client_evmDM642_x64cfg.h62

"evmdm642cfg.s62", ERROR!   at line 27: [E1000] Include/Copy file not found or
                                                opened
                .include pool.h62

        00H,00H,02H,%g inst,%g inst,%.2f inst,_filtmaxmult,_filtsummult,_unittype

"evmdm642cfg.s62", ERROR!   at line 1000: [E0003] Invalid constant specification
                .word        00H,00H,02H,%g inst,%g inst,%.2f inst,_filtmaxmult,_filtsummult,_unittype

"evmdm642cfg.s62", ERROR!   at line 1039: [ ***** USER ERROR ***** - ]
         LOG_Obj: argument 'circular,_iType,_iFormat' is not a member of
           {circular,fixed}
                        .emsg "LOG_Obj: argument 'circular,_iType,_iFormat' is not a member of {circular,fixed}"

"evmdm642cfg.s62", ERROR!   at line 1039: [ ***** USER ERROR ***** - ]
         LOG_Obj mode error.
                .emsg "LOG_Obj mode error."

"evmdm642cfg.s62", ERROR!   at line 1057: [ ***** USER ERROR ***** - ]
         STS_Obj was passed too many parameters.
                    .emsg  "STS_Obj was passed too many parameters."

                .if (DEV$NUMDEVICES > 0)        ; expand only if devices are configured.

"evmdm642cfg.s62", ERROR!   at line 1200: [E0002] Illegal mnemonic specified
                MSGQ_end

"evmdm642cfg.s62", ERROR!   at line 1201: [E0200] Operation cannot be performed
                                                  on given operands
                .if (HOOK$ == 1)

楼主:
"evmdm642cfg.s62", ERROR!   at EOF: [E0300] The following symbols are undefined:
84 Assembly Errors, 7 Assembly Warnings
  __HOOK_switchFxnTable
  _UTL_doError
  __HOOK_exitFxnTable
  _UTL_doAbort
  __HOOK_deleteFxnTable
  _UTL_doPutc
  __HOOK_readyFxnTable
  __HOOK_createFxnTable
  __HOOK_initFxnTable
  _OBJ_table
  _FXN_F_nop
  _NDK_hookInit
  LNK_dspFrameRequestMask
  _UTL_halt
  DEV$NUMDEVICES
  LNK_dspFrameReadyMask
  _NDK_hookCreate

Errors in Source - Assembler Aborted

[evmdm642cfg_c.c] "D:\ti1\c6000\cgtools\bin\cl6x" -g -q -o2 -fr"D:/ti1/ti/ndk/example/network/client/evmdm642/debug"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inc"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lib" -i"%NDK_INSTALL_DIR%/packages/ti/ndk/example/tools" -i"D:/ti1/boards/evmdm642/include" -d"CHIP_DM642" -d"_INCLUDE_NIMU_CODE" -d"_INCLUDE_IPv6_CODE" -d"_NDK_EXTERN_CONFIG" -mv6400 -@"Custom.lkf" "evmdm642cfg_c.c"
"evmdm642cfg_c.c", line 16: fatal error: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client_evmDM642_x64cfg.h"
1 fatal error detected in the compilation of "evmdm642cfg_c.c".
Compilation terminated.

Build Complete,
  111 Errors, 7 Warnings, 0 Remarks.

网友A:
这么一大堆错误,楼主还是找个人问问吧

网友B:
你这错误也忒多了吧

楼主:
恩,错误是有点多,刚开始做,很多不懂的

楼主:
跟不知道如何下手,望高手多指点一下

网友A:
你还是找本书先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