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啊,大家都怎么看电路图

楼主(2010-05-28):
(无正文)

网友A:
一块一块分别看,各部分都看明白了,再合到一起看。

网友B:
将一组输入和一组输出作为一块,然后这样一块一块地分析,最后组合起来。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化整为零,化零为整?呵呵

网友D:
意思就是化整为零。
其实,书本上也是一级一级,一块一块讲电路的。如电源电路,输入电路,输出电路……

网友E:
先看一眼整个电路.
再划分功能块,
接着切割不同的级.
去掉电源(非电源电路)
去掉反馈,

坐懂的开始看,
再推不懂的,
分析反馈.

合成一个功能块.
合成整个电路.

(注:不同的电路有所区别)

网友F:
6楼的说的好,学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