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C不能在单步时看到BIT的变量?

楼主(2010-05-28):
大家好,我用PICC来仿真时,定义了一个BIT  AAA的一个位,但在单步执行时,如果把AAA=1;后再把鼠标放在上面时应该会显示出0X01这样的数据,但就是不显示,如果定义的是寄存器就可以,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因为标准C是不支持二进制格式的,但PICC又扩展了BIT定义,所以在查看位变量的时候,会扩展成字节型变量显示,显示0X01,其实就是AAA=1 .

楼主:
但为什么就是没看到这个0X01出来,,?是哪里设置不对吗?

网友A:
可以在WATCH 窗口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