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的问题!

楼主(2010-05-28):
我做了一无线收发对,数据都由单片机处理,接收端将接收到的数据用灯显示出来,可是如果我关闭发射端的电源,则灯会乱闪,显示的时间不长,而我已打开发射端电源,则灯不闪了,请问这是我接收端程序的问题吗?

网友A:
这个是接收端干扰的问题,你可以接上示波器看看,肯定是有杂乱的波形的,发射机开着的时候,接收到你的完整波形。看你用什么芯片做接收,有些IC,在空闲无信号的时候,是可以设置为高或者低电平,避免干扰信号输入单片机的,好好看看资料,

网友B:
加入适当的协议也可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