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c文件封装起来

楼主(2010-05-28):
(无正文)

网友A:
新建一个工程,然后选择输出文件为LIB,把你要封装.C文件加载到工程里面,以及涉及到的一些头文件,编译以后就生成了"xxx.lib"文件,此时就大功告成了,你就可以正常调用了!

网友B:
是把你写的函数放在一个.c文件中,然后把它做成动态链接库,在main函数只调函数却看不见代码那种吗?

网友C:
估计就是楼主的意思了

网友D:
那怎么引用那个.DLL文件呢?

网友D:
2楼的方法中,若生成.lib库文件,那么引用它的库文件也会自动生成吗

网友(2011-11-26):
新建工程,后输出文件为L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