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一款国产控制器

楼主(2010-05-28):
大侠们

            小虾米请求一款国产控制器
           主要一点就是 在扭矩模式下 能实现正反转互锁,(正转的时候,反转锁死。反转的时候,正转锁死)

            公司以前用的全是进口的(Lenze,Bonfiglioli,包米勒)这些厂家也只有部分控制器有这个功能,但是国产的我找了2天(登奇,华大,东元,埃斯顿,广数.....),没找的,郁闷,大侠们,帮忙,谁有用过?

楼主:
附加

转矩控制:
转矩控制方式是通过外部模拟量的输入或直接的地址的赋值来设定电机轴对外的输出转矩的大小,具体表现为例如10V对应5Nm的话,当外部模拟量设定为5V时电机轴输出为2.5Nm:如果电机轴负载低于2.5Nm时电机正转,外部负载等于2.5Nm时电机不转,大于2.5Nm时电机反转(通常在有重力负载情况下产生)。可以通过即时的改变模拟量的设定来改变设定的力矩大小,也可通过通讯方式改变对应的地址的数值来实现。应用主要在对材质的受力有严格要求的缠绕和放卷的装置中,例如饶线装置或拉光纤设备,转矩的设定要根据缠绕的半径的变化随时更改以确保材质的受力不会随着缠绕半径的变化而改变。

楼主:
郁闷 没人鸟俺

网友A:
直接用张力传感器测更灵敏可靠
你去网上搜"张力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