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XA270(基于ARMv5E核的Xscale核心)自学arm好不好?

楼主(2010-05-28):
本人在自学arm,向老师借了MagicARM270 教学实验开发平台,听说这个开发平台是PXA270的CPU,是基于ARMv5E核的Xscale核心。不知道是用 这个自学arm好,还是用arm7自学好?如果用这个自学,会不会有什么弊端?请高手指点一下,多谢各位。

网友A:
我觉得要学最简单的

网友B:
有什么学什么,关键是要有,

楼主:
我现在手里有arm10和arm7,但不知道该学哪个?

网友A:
8  16  32位 学哪个? 当然不能学16位的 是**肋

ARM7 ARM8 9 10    CM3

学哪个?当然ARM7或CM3

个人建议

楼主:
非得学arm7啊?那我如果学arm10是不是很难学啊?

网友C:
学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触类旁通

楼主:
感觉arm10不如arm7和arm9应用广泛啊

楼主:
arm10不大好学

网友D:
我也准备在暑假学,可是没板子,只能仿真了

网友E:
arm10很少出现在官方的arm列表中,如果用arm10似乎有点偏离正轨。

楼主:
回复 网友E:
官方的arm列表里是不是经常有arm9和arm11?那我现在用arm10自学,是不是白学了?要不要换成arm9啊?

网友F:
不白学。
学了后再学别的就更容易了。

MagicARM270 ?是PXA270的CPU吗?
PXA27x可不叫ARM10,而是基于ARMv5E核的Xscale核心。以前的掌上电脑、智能手机用的多,现在也没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就是PXA270的CPU,不知道用这个开发板还有没有前途啊?要不要换成其他的?

网友G:
arm9
cortex-a8,a9..

ARM10不值得学。如果学习WINCE 和LINUX的话,那就无所谓了。

网友H:
pxa270+CE,或者linux,绝对值得学.
什么ARM7之类的玩意,算了吧,和单片机有多大差别?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信心大增啊,谢谢了,大哥

楼主:
唉,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E:
你问的问题就很宽泛,你想学哪个方面,某种操作系统?应用软件开发?驱动?arm架构?汇编?bootloader bsp?还是硬件电路设计?

楼主:
你问的问题就很宽泛,你想学哪个方面,某种操作系统?应用软件开发?驱动?arm架构?汇编?bootloader bsp?还是硬件电路设计?
引用 网友E:

具体哪个方面,小弟还不清楚,不知道哪个方面比较有前途一些,或者哪方面比较好学一些?

网友E:
学好了都有前途,也都不好学,如果只是为了简单地混口饭,应用软件上手快点,但是成为高手难。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不是说软件上手快,但成不了高手,硬件可以成为高手?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几个方面中,哪个比较实用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