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8C24533用什么下载器

楼主(2010-05-28):
我用自制的并口编程器,无法识别CY8C24533 ,请问是不是简易编程器不支持CY8C24533,,请各位支招.还有这个并口简易编程器,也不能识别CY7C64215!!!

网友A:
题目和内容差很多啊,用cypress 的miniprog可以,你自己做的编程器可以识别别的cypress芯片?
如果是做项目,自己做编程器不是好的选择,我觉得。如果想通过做编程器本身来学习,那么还可以。
请问你的并口是什么意思?可以看看你的编程器原理图,大家学习学习?

楼主:
我哪个编程器是网上下载的,最简易的哪种,并口,用4050作隔离,上位机程序是2005年的.可能老了点.所以有可能无法识别CY8C24533,,不知这个程序有没有更新的版本,,不吝赐教.

网友B:
有没有去网站上查查相应的资料?
http://www.cypress.com/?id=1373&rtID=119

http://www.cypress.com/?id=1373

网友C:
刚开始还是别自己做了

网友A:
编程器是网上下载的?你说的是软件啊,那么你的编程器硬件是什么?买的时候应该提供你相应的软件支持阿

网友D:
硬件不是自己做的?

网友E(2013-06-03):
????真心没看懂楼主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真心没看懂楼主要???

这个难题,直接买了我的Miniprog 3不就解决了吗?只要350哟~妹子你说是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难题,直接买了我的Miniprog 3不就解决了吗?只要350哟~妹子你说是吧。。。 ...

:lol哈哈,我家的MINIPROG3只需要3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