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自举放大电路

楼主(2010-05-28):
图是老师给的,用于放大麦克的信号。
图中的两个电容是什么作用?
R1有什么用?

网友A:
C1就是所谓自举电容。
R1是用来给运放同相输入端提供一条直流通路,否则运放同相输入端没有确定的电位,运放输入偏置电流会使该点电位上升或下降到接近电源的电位,离开线性工作区。
“自举”就是使R1对前级不起负载的作用,对前级来说,R1好像不存在一样(开路)。

网友B:
如果把R1的下端直接接到地就只有放大没有自举作用了。

网友C:
因为R1两端的交流电压近似相等,没有电流流过,相当于无穷大的电阻,不会减小放大器的输入阻抗

楼主:
请天神具体讲一下电路的工作过程,我对“自举”还是不太明白。

楼主:
为什么要自举?刚才在万方上搜了十几篇学术论文,没什么价值。对这个图的原理还是不懂,请高手们分析一下电路工作的过程。

网友A:
5楼:
此电路是对模拟电路不甚明白的人设计的,电容C1实际上毫无用处。
如果有条件仿真,在信号源处串联一个100k欧电阻,比较一下串联这个电阻和不串联这个电阻两种情况下放大器的增益,就明白自举电路的作用了。两种情况增益是一样的。仿真时可以用示波器看看R11上端电压,波形与R1上端完全一样,所以R1中没有电流。R1中没有电流,输入阻抗就是无穷大。

楼主:
感谢maychang老师的解答!!
还是有点问题:同相放大的输入阻抗本来就很大,我把R1去掉,C1短路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A:
8楼:
这是输入端串联了电容的放大器,去掉R1,运放同相输入端就没有直流通路,运放输入端偏置电流将产生很大的失调电压。所以R1不能去掉,而且数值不能太大。
原文已经说明,是用于放大麦克信号的。现在一般是用电容式麦克,其直流阻抗非常大,而且带有直流电压,所以输入电容C2不能短路。如果是动圈式,C2可以短路,R1就可以不用。
说同相放大输入阻抗很大,那是没有R1时的情况。现在有R1,放大器输入阻抗大致就是R1。自举是为了避免R1对输入信号的衰减,此时C2也可以用得相当小,没有必要用10uF那么大。

楼主:
似乎明白了,我再琢磨一下,谢谢您!

网友D:
哎呀,都快忘记了,刚才看看高手讲解,又都想起来了,呵呵,温故而知新啦

网友E:
又学到一招了,不错

网友F(2011-05-01):
9楼讲的太好了

网友G:
不必讲得太复杂,我来说简单一点——自举的意思就是给一定强度的正反馈。自举电路的正反馈不能太强烈,不然……

1 要理解,请确认这是一个同相放大器。
2 既然是同相放大器,那么经C1至R1到同相输入端的反馈关系就是正反馈关系——显然,这个关系有提高输入阻抗和输入信号强度的作用,——这就是自举和自举的作用
这下讲得够明白了吧?!

网友G:
自举电路一般用于带宽范围内频率相对高那部分信号。
目的是增强动态响应效果。
合理利用是好的,过度利用当然不妥,如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网友G:
电路原理的理解
1 先去除R1。那么电路对于直流或低频的输入相当于跟随器,增益最小。对于交流或高频部分,放大倍数就有十多倍(R11和R13都起作用)
2 此时再加入R1,形成正反馈,放大倍数更大——一般情况下,就是频率越高越有利。这个特点,和上面说的“增强动态响应效果”是对应的。

网友H:
学习了,五一学习真高兴,学好了为地球人做贡献!

网友I:
选用电容C1来自举是否有特殊的原因?直接短路或者用电阻是否可以?会影响直流参数吗?

网友G:
选用电容C1来自举是否有特殊的原因?直接短路或者用电阻是否可以?会影响直流参数吗?
引用 网友I:
17楼的第1条已经讲清楚了

网友J:
电机驱动是不是要用到自举升压电路。

网友G:
22# cxdy_lee 这哪说得清楚?电机应用场合纷繁复杂,但绝大部分是没有必要的。

网友K:
本电路的输入偏置电阻接法,似乎没有必要。
如果是普通的麦克风,输出阻抗不会很高的,没有必要提高输入阻抗。

网友L:
原来学过,现在忘记了·。。。。

网友M:
电路原理的理解
1 先去除R1。那么电路对于直流或低频的输入相当于跟随器,增益最小。对于交流或高频部分,放大倍数就有十多倍(R11和R13都起作用)
2 此时再加入R1,形成正反馈,放大倍数更大——一般情况下,就是 ...
引用 网友G:

请教:
1,去r1输入时直流低频时,为什么是跟随器?
2,加入r1,为什么越高频,增益越大?

网友N:
被楼上找到漏洞了  呵呵

网友G:
请教:
1,去r1输入时直流低频时,为什么是跟随器?
2,加入r1,为什么越高频,增益越大?
引用 网友M:

第1问:直流时,因为电容C1的直流隔离作用,输出信号不能反馈到R11和R1上,因而,这三个元件与去除无异,所以,电路整体效果等效于跟随器。

第2问:而随着频率升高{指带宽范围内},正反馈量也会增高,所以放大倍数也越来越大,即增益越来越大。正反馈是慎重选用,过大的正反馈会招致自激,因此,图中选择较大的R1和较小的R11,C1也不大。此外,还可以在R11并联一只小电容进行调节正反馈量。

网友G:
被楼上找到漏洞了  呵呵
引用 网友N:
不算漏洞

网友O:
膜拜前面的诸位高人!

网友P:
iC921讲解得非常的透彻!照顾到中低等水平了!谢谢

网友Q:
学习了,我觉得自举的意义就在于:R1给同相端实现了直流通路,同时又没影响电路的输入阻抗?对不?
有点不明白:
9楼MAYCHANG大叔说,此电路的阻抗是R1,那自举作用不就没了吗?如果把R1接了地,我觉得效果也是一样啊?
C1是使直流增益为1,那把C1短路,也可以吧?因在有C2隔着,静态时U0还是0啊?

网友A:
32楼:
输入阻抗是R1,那是没有自举时的输入阻抗。现在有了自举,R1近似开路,输入阻抗变得非常大。
这一点,参考我2楼回复。
C1确实可以去掉(短路),不会影响自举,即C1短路后该电路输入阻抗仍然非常大。但C1去掉后,存在直流的正反馈,由于运放总存在失调,这对运放直流工作点略有影响。然而这是交流放大器,工作点的这一点点变化实在是可以忽略。所以我才在7楼说此电路是对模拟电路不甚明白的人设计的。

网友Q:
谢谢啦,MAYCHANG大叔.你说的 没有自举时的输入阻抗  是指 R1接地时这种情况吗?

有了自举,R1近似开路,输入阻抗变得非常大:这是交流输入时同反相虚短造成的吧?

网友A:
35楼:
没有自举时的输入阻抗,就是指R1接地这种情况。

“有了自举,R1近似开路,输入阻抗变得非常大:这是交流输入时同反相虚短造成的吧?”
可以这么说。但实际上,输入阻抗非常大和运放两输入端虚短这两件事,都是强烈的反馈造成的结果。虚短是因为强烈的负反馈,自举是略小于1而非常接近于1的正反馈。

网友R:
回复 网友A:

maychang老师,不懂得你这句话的意思:R1是用来给运放同相输入端提供一条直流通路,否则运放同相输入端没有确定的电位,运放输入偏置电流会使该点电位上升或下降到接近电源的电位,离开线性工作区。能不能分析一下??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S(2013-11-07):
引用 网友A:
C1就是所谓自举电容。
R1是用来给运放同相输入端提供一条直流通路,否则运放同相输入端没有确定的电位,运 ...

请问该自举正向交流放大电路的理论增益,怎么计算?
是A = 1 + R13/( R11 + Xc1),还是不需考虑C2的阻抗?

网友T:
如果R1上端电压上升了0.1V,而下端电压同时也上升0.1V,那么R1上的电流就没变化。现在假设你是信号源,你为了在R1上端制造出0.1V电压的上升,付出的电流竟然是0,那么在你看来,这个R1的阻值要多大才有这种效果?

实际上这个电路把R1忽悠大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S:
请问该自举正向交流放大电路的理论增益,怎么计算?
是A = 1 + R13/( R11 + Xc1),还是不需考虑C2的阻抗 ...

看增益时,XC1通常是可以忽略的,即视为短路

网友U:
引用 网友T:
如果R1上端电压上升了0.1V,而下端电压同时也上升0.1V,那么R1上的电流就没变化。现在假设你是信号源,你为 ...

这个电路从2或8点看过来,R1真的被忽悠大了!
不过,100k输入电阻,应该足够常见MIC用的了,自举的必要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