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RM学习板JTAG链接不起!!

楼主(2010-05-28):
ARM的型号是SAMSUNG公司的S3C44B0使用的是J-LINK V8.在ADS1.2AXD Debugger调试时报警如下图01。
在J-LINK Commader看到的信息如下图02。
希望各位大虾们帮助一下。小弟在此拜谢了!!

楼主:
各位高手帮帮忙呀!昨天又搞了一晚上,我都开始怀疑芯片坏掉了!:'(

网友A:
有三个原因:第一,USB接口没插好;第二,软件没有正确安装,建议重新装一下软件;第三,如果前两个都没问题的话,就需要在pc机上设置一下了,具体的记不太清了,开机之后立即按delete键,进入后设置一下数值即可。

楼主:
谢谢,我软件已经重装过好多次了。硬件也检查了好几遍了。
PC机用的笔记本没有问题吧,IBM的T23很老的机子了!不会是电脑的问题?

楼主:
我又换了电脑,还是一样的问题,哪个大哥帮帮,小弟拜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