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交流信号的时候,失调电压会对输出信号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0-05-28):
例如输入的是10mv的正弦波,失调电压2mv,放大十倍,那么输出的信号是怎么样的?

网友A:
幅度100mV,偏离零点20mV。

网友B:
应该略比20mv大,+/-22mv左右

网友C:
楼上所说的都是直流放大时的结果,如果有隔直电容做交流放大时,输出零点还是2mV(不考虑其他失调的影响)

楼主:
楼上所说的都是直流放大时的结果,如果有隔直电容做交流放大时,输出零点还是2mV(不考虑其他失调的影响)
引用 网友C:

那输出波形呢?100mv偏离零点20mV还是2mv?

网友A:
5楼:
4楼已经说得非常清楚,再问“100mv偏离零点20mV还是2mv?”,只能说你一点点思考都不愿意做,只想得到现成的结论。这样是学不出来的。

楼主:
5楼:
4楼已经说得非常清楚,再问“100mv偏离零点20mV还是2mv?”,只能说你一点点思考都不愿意做,只想得到现成的结论。这样是学不出来的。
引用 网友A:

实在抱歉,我对失调电压的理解不是很好.搭电路的观察,是综合的结果,(还有别的漂移,似乎是温度的,通电时间不同有变化),没得到明确的结论,所以才发贴问的,多谢大家的指点,多次发贴,多次得到maychang的指点,非常感激.

网友D:
我认为2楼、4楼说的是不对的,因为在并不知道楼主的电路拓扑的情况下,是不能有那样确定的结论的。
3楼说的结果,不可思议。

网友B:
你按B图就算Vos就会得出vos会被放大11倍,而不是10倍

楼主:
我认为2楼、4楼说的是不对的,因为在并不知道楼主的电路拓扑的情况下,是不能有那样确定的结论的。
3楼说的结果,不可思议。
引用 网友D:

抱歉,我偷懒了,没有上图.一般放大交流信号,总是要隔直流的,应该用的就是A图.所以我指的是A图.

网友A:
10楼:
输入有隔直电容,仅去掉前级影响。如果输出加隔直电容,本级运放失调的影响也去掉。那就一点影响都没有了。
说失调电压的影响,当然是指没有隔直电容的情况,有隔直电容,什么都不必说,没有影响(严格地说,对输出幅度稍稍有那么一点点影响)。

网友E(2011-08-08):
回复 网友A:
受益匪浅

网友E:
请问一下,如果是需要放大直流信号的时候怎么消除失调电压引起的影响呢?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我猜测:
选用失调小的运放,也许失调就可忽略至满足你的要求
或者对运放调零,有的有调零端,有的同相端可以调节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