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单片机测距,要求显示距离,并发出不同频率的报警声

楼主(2010-05-28):
如何测距?如何设计根据距离发出不同频率的报警声?主程序是调用测距程序,调用显示程序的循环,求达人指教

网友A:
听过最多的就是超声测距了

楼主:
请大侠们指点指点啊

网友B:
用定时器来实现声音的频率不同

楼主:
定时器?如何?

网友C:
当然是通过定时长短来实现频率的不同了,笨!

网友D:
倒車雷達嗎

网友E:
“倒車雷達嗎”什么意思呢?

网友F:
这个很简啊,可以用激光也可以用超声波测距

网友E:
7楼说的是倒车系统吧,在打开测距功能时,使报警器随距离的减小声音的间歇时间缩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