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系列的单片机的p2口上拉电阻

楼主(2010-05-28):
我想问哈我的火灾报警系统用的单片机做的,故障复位按钮在p2口需要上拉电阻不?p0口需要,是怎么计算电阻大小的?

网友A(2010-07-08):
应该不需要,P0口的上拉一般是看你需要多高的电平了,一般用的有10K,6.8K,5.1K 等!

网友B:
不放心就加一个,又不是很贵的东西,报警的东西稳定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