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充电/放电电流

楼主(2010-05-28):
(无正文)

网友A:
串一采样电阻,用差分放大器直接放大后驱动差分输入的ADC,就可以采集双向的电流信号了。没做过类似检测,以上只是想法。

网友B:
方法很多。
外置ADC使用可检测正负电压的ADC即可。
MCU内置ADC或者只可检测正电压ADC则将采样的双向的电流转为双向电压,然后作加法电路,将电压抬升至0V以上去检测。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啊. 只想检查是否有充电/放电电流. 不需要做电流数值检测.

网友A:
在采样电阻后接两个比较器,门限电压一正一负,这样,充电、放电、保持、三种状态通过两个比较器的高低电平表示(两个比较器相当于一个2bit的 ADC了)。具体门门限电压要根据采样电阻和电流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