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简单的USB鼠标方案

楼主(2010-05-28):
请问开发一款简单的USB鼠标用什么芯片更便宜?单片机+usb控制器?带usb的单片机?请各位达人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LZ,先说说你为什么会想要“开发一款简单的USB鼠标”呢?

网友B:
LZ应该说成本低廉,集成度高的鼠标,容易制作!呵呵

楼主:
就是要求成本低廉,帮朋友做的,有一个装置已经采集了坐标和按键信息,只需把这些坐标信息和按键通过USB发送到PC。

网友C:
要看你数据的类型,是否需要再次处理
最便宜的应该是用AVR来实现的软USB,不过稳定性不好
用英文版的google搜 "AVR USB"会出来你想要的结果

网友A:
LS,AVR已经不再便宜了,而且软件模拟USB的编程难度、稳定性可靠性都有待商议。

要便宜好用的话就用CY7C63723吧,带usb的单片机,也就几块钱,比D12都便宜。
而如果涉及到结构的话,还是建议去买个成品改造算了。

网友C:
没用AVR做过产品,忘了已经涨价了
CY7C好像还能做PS2与USB兼容

网友D:
CY7C68013A,要SPEC的话,私信我邮箱地址

网友A:
呵呵,LS那也太大材小用了,光一个芯片就比别人的成品都贵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呵呵 CY的东西都这样,不过用的人还是蛮多(上面我写错了,本想写63713的,上面那个是高速的,键盘上不需要那么高的速度)
估计应该还有很多低单价的方案,我没找过呢,不了解

网友E:
软件做要便宜点吧,真不知道用的什么东西,

网友F:
用合泰 或者 SONIX的单片机做比较便宜。也容易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