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 不太准

楼主(2010-05-29):
用Dallas的DS1302做了个表,可显示年月日,星期,时分秒,温度,带闹钟,倒计时。与电脑的时间对照,在校准后,跑一天,发现快5秒,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32.768Khz晶振的原因?

网友A:
准不准与晶振有关

网友B:
是跟晶振有关, 在调试时可用一台精度较高的频率计测测晶振频率, 如果有可能, 也可以用RTC芯片自带的CLOCKOUT脚测分频后的频率, 边测边调整晶振旁边的电容, 直到准确.
另外晶振的频率受温度变化的影响, 一般RTC计时用手表晶振就可以了, 精度要求很高的可用带温度补偿的晶振.

网友C:
你要想做到准,至少要达到10ppm级别的精度,就是说你要找个ppm级别的高精度计数器来校正晶体,另外还要考虑温飘问题。

网友D:
晶振两端对地接电容了吗

网友C:
晶振两端对地接电容了吗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一定,有的电容是串联模式的,就不要电容。

网友E:
如果不能保证外置晶振的精度,就应该选用内置晶振的RTC。
如:DS3231系列,0-40℃为±2ppm,串口的。
DS12C887的精度也不错,手册上说+25°C月误差±1分钟,我用过,远远好于标称值,可惜内置电池,会废掉。

网友F:
时钟芯片不存在准不准的问题,就是一个计数器罢了,时钟误差来自晶振。

另外注意,DS1302的晶振要求是6pF,不是12pF的

网友G:
LS,虽然“时钟误差来自晶振”,但是却有自带高精度温补晶振的时钟IC,比如ds3231、DS32C35、DS32KHZ等,由于其自带高精度温补振荡器和晶振,所以才可以全年误差控制在1分钟~几分钟。

而外接晶振的时钟IC,振荡器和晶体大都不是温补型的,晶体误差一般也是至少6ppm,所以全年误差肯定要大些。
所以时钟IC还是有区别的。

对于LZ的问题,你只需要用频率计或者示波器调整好晶振的负载电容就可以调出更好的精度,比如一天误差小于1秒

楼主:
晶振两端对地没有接电容,不知道对于DS1302来说,接电容是不是合适?也许只能换晶振了

网友H:
一天快5S 你走完一天减5S就好了呀 调晶振多烦琐

网友I:
谁能推荐一款比较好的时钟芯片

网友J:
用一下美信的DS32KHZ温度补偿晶振,DATASHEET上说常温下可以做到2PPM,我现在在用,很不错.

网友J:
免费申请的样品

网友J:
ds32khz的数据手册

网友J:
如何发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