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控制三星单片机S3F9454的定时器?

楼主(2010-05-29):
按照以往使用单片机的经验,定时器控制寄存器里都会有个定时器启动位的,用来控制定时器的工作和停止。但S3F9454这个
单片机的定时器控制寄存器里却没有启动位,不清楚如何让定时器开始和停止,请有经验的高手指点一下^_^

网友A:
看它的方框图

网友B:
就这么一个寄存器吗?

楼主:
定时器T0的控制寄存器,就只有这一个

楼主:
急救啊,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C:
你用“T0计数清0位”和中断允许位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