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调试助手害死人啊

楼主(2010-05-29):
昨天调试串口的时候,发现上位机接收的数据一直不正确,然后就修改了半天下位机程序,改了老半天不行,怀疑是硬件出错,拿示检测了以后发现没有问题,最后还把芯片都换了,试了老半天还是不行,正要抓狂时换了一个串口调试助手竟然好,拿原来那个版本的串口调试助手对比才发现原来这个版本确实有问题,折腾了一天就因为这个串口调试助手啊,真是害人不浅啊,不知道有人碰到过同样问题没有

网友A:
你应该先短接测试一下
我碰到过自动发送不完全正确的情况,两次才正确一次,停止自动发送后会立刻再发一次等问题

网友B:
遇到过, 跟你的情况差不多.
你搞硬件, 可以用MCU的串口对发试试. 有时上位机的程序不见得能解决一些微妙的小问题.

网友B:
一般来说, 调试串口应准备几个类似串口调试助手的小程序, 在一个上调试有问题, 可试试其他的.
比如最常用的是"超级终端", WINDOWS XP自带的, 但只能用来调ASCII码串的收发.

网友C:
遇到过。结论:网上随便下的串口助手并不一定完善。

我一直用的没发现过问题,因为是买产品附带的,所谓“啸串”——啸峰SComAssistant V2、1  。

网友D:
2楼正解

网友E:
太不专业了,有专用检测工具,在内核抓数据,绝对不会漏掉任何数据,也不会因为应用层问题丢失数据。

下载地址:
http://download.cnet.com/ComTrac ... 6892.html?tag=mncol

感觉好别忘了给个review(评论),谢谢!

FAQ
How to use it?
1.Run ComTrace
2.Select serial port name(e.g. COM1)
3.Run serial port application program that you want to debug(e.g. Windows HyperTerminal)
4.debug......(e.g. press any key in Windows HyperTerminal, then watch the data that is captured.)
5.Close application program(e.g. Windows HyperTerminal)
6.Close ComTrace

Notice: You must operate by the order, only support Win2000 and WinXp(32 bit) system!

网友F:
要怀疑一切。:lol

网友G:
搞研究的时候,所有的都可能有问题,包括串口助手和keil

昨天我用keil做串口实验,结果串口不动作,最后发现是keil 7.50 版本的问题,改为8.12版本就OK

网友H:
是不是漏收 0x11 0x13 :lol

网友I:
这种情况确实让人抓狂,这些小软件多多少少都有些缺憾,
所以手头多备几种软件以防万一

网友J:
貌似上位机程序不难的,偶就做过一个,满好用的,呵呵

网友K:
我是自己编……

网友L:
太不专业了,有专用检测工具,在内核抓数据,绝对不会漏掉任何数据,也不会因为应用层问题丢失数据。

下载地址:
http://download.cnet.com/ComTrace/3000-2218_4-75156892.html?tag=mncol

感觉好别忘了给个review ...
引用 网友E:

MARK

网友M:
龚建伟的那个确实有问题,数据量大了要掉,用丁丁的那个,暂时还没发现问题。

网友N:
网上的那些这手那手的都不怎么靠得住呀

网友O:
先用超级终端试试啊

网友P:
用超级终端试试再看

网友Q:
丁丁的sscom,如果不关串口就关闭,会挂掉,不知道是版本问题还是我使用的问题。

要用管理员身份打开。

网友R:
不要钟情一种,最好自己编写一个串口助手。

网友S:
超级终端比较可靠!

网友T:
https://bbs.21ic.com/icview-168090-1-1.html

用用这个看看,多功能,界面可仿超级终端

网友U:
上位机有两种,基于中断的和基于查询的。

用mscomm控件的,或者调用CreateEvent的, 都是基于中断的,缓冲区一般不会溢出。
而网上不少是基于查询的,加个定时器在那里ReadFile,是不可靠的,即使用多线程的技术,因为默认串口驱动2k的缓冲区,相对于windows十几毫秒调度一个线程,如果系统一忙,就卡死了。

网友V:
现在的串口调试软件很多,但究竟哪个好用我就不知道了,毕竟不是自己做出来的东西

网友W:
试试我的eagleCom、、、、

www.mcuisp.com 下载

网友X:
我曾经也碰到过。。。

网友Y:
碰到过类似情况,可以用多个调试助手试试。
觉得AccessPort挺好用的

网友Z:
搞研究的时候,所有的都可能有问题,包括串口助手和keil

昨天我用keil做串口实验,结果串口不动作,最后发现是keil 7.50 版本的问题,改为8.12版本就OK ...
引用 网友G:

经验都是从问题中 学来的

网友AA(2012-04-26):
回复 网友A:
我是直接短接发送和接收呢?还是RS232电平转换之后再短接呢?

网友AB(2014-11-20):
建议多备几个,相互有个校对。
我觉得格西烽火串口助手不错,自定义功能很好,除了具有一般串口助手的功能,还能自定义任意帧格式。

这个不错,目前最高版是V1.3, 在官网下载:http://www.geshe.com/e/upload/s1/product/GBeacon/GBeacon-1.3-Fx.exe

网友R:
用串口通或自己编写这个串口助手。

lao h, long time no see :)

网友AC:
楼上大侠好久没来了呢。串口没示波器时就接个发光二级管看有东西发送出来没,或者短接自发自收

网友AD: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开始一直以为是下位机的问题!!但是丁丁那个也有问题的。
用下来感觉串口猎人要好一些,大家有啥推荐的吗?
win8系统没有自带超级终端了

网友AE:
引用 网友AB:
建议多备几个,相互有个校对。
我觉得格西烽火串口助手不错,自定义功能很好,除了具有一般串口助手的功能 ...

这个不错,目前最高版是V1.3, 在官网下载:http://www.geshe.com/e/upload/s1/product/GBeacon/GBeacon-1.3-Fx.exe

网友AF:
确实也遇到过。。后来无心之间换了个串口软件测试,就正确了。。

网友AG(2020-06-12):
可以试试这个,好用 没啥bug
https://www.microsoft.com/store/apps/9NBLGGH43HDM

网友AH:
可以多换几个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