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忙碌状态检测不了

楼主(2010-05-29):
#define     lcd_data        P0      //数据口
sbit      busy=P0^7;                //忙碌标志位
P0^7 连着LCD的D7口
//检查忙碌状态
void lcd_busy()
{
lcd_data=0xff;
lcd_rs=0;
lcd_rw=1;
lcd_en=1;
while(busy==1);
lcd_en=0;
}

只要去掉忙碌检测,程序就能跑。但是加上忙碌检测,程序就卡在这里了。请教程序有什么问题?如果程序没错,那什么原因可能导致??

网友A:
注意读busy期间,先要令片选(CS1,CS2)有效

网友B:
1602的液晶我也曾遇到过这种情况,我认为也可能和生产厂家有关系,因为换了另外一个厂家的液晶程序没有做任何改动就可以跑了,当是我们就是加了一点点延时,去掉了忙检测,照样可以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