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重量级问题,高人们都过来看看 整型赋值 中断

楼主(2010-05-29):
两个全局变量uword test;
uword temp;

main()
{
  while(1)
    {

test=0x08fe;

temp=test;

if(temp==0x0800)

{

led=1;

}
    }

}

xxxx() interrupt ex0int   //外部中断

   test++;

led=1;  有多大可能性执行到,怎么解决?

网友A:
中断好像没开吧

中断不清零,貌似永远都中断,没有可能性 led = 1

楼主:
这不是全部程序,只是一个假设
1:设定外部中断的一定频率的方波脉冲,在每个上升测或下降沿产生中断。

楼主:
2:设定单片位机为8位单片机

网友A:
感觉好像在钻牛角啊,唉~~~

网友B:
中断修改数据,外面再把数据写回去。

这个讨论没有意义

1.编译器不同,代码的长度不同,概率就不一样。
2.临界资源本来就要求加保护。
3.楼主钻牛角尖。 ...
引用 网友B:

网友B:
再加一句,就是说在test=0x08fe;之前,中断能不能让test的值加翻转到0x0800,这个就只有看外中断发生的频率多少了。

楼主:
这个和外中断发生的频率,无关,就算设定为1HZ,也会有一定机率翻转到0x0800。
这个本身就是讨论中断中的整型数据保护。

楼主:
这个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在中断中的整型数据改变,在非中断中任何地方调用这个数据,都会出现问题

网友C:
是存在这个问题,但LZ的表述不怎么恰当。

楼主:
是我没表达清楚。怎么处理这种数据?EA=0;  EA=1;能解决吗?

网友B:
这个和外中断发生的频率,无关,就算设定为1HZ,也会有一定机率翻转到0x0800。
这个本身就是讨论中断中的整型数据保护。
引用 楼主:

你看清楚,你的初值赋值语句是在while循环里面,中断一退出来,主循环就把test变量复位了。你把问题想复杂了,对待临界资源的办法非常简单,就是加锁。

楼主:
你看清楚,你的初值赋值语句是在while循环里面,中断一退出来,主循环就把test变量复位了。你把问题想复杂了,对待临界资源的办法非常简单,就是加锁。

不明白???说具体点

网友B:
while循环是一只在执行的,单片机不是在执行while循环就是在执行中断,现在你在while里给test赋初值,就是不停在给他赋值刷新,你说中断如果跑得不是足够快,哪里可能达到if的条件呢。

网友C:
这个问题据说在操作系统中也存在,就是主程序和中断共用多字节变量。解决方法有二:在条件语句前关中断,判断之后再开中断;申请另一个保护变量,在条件判断式前将共用变量赋给保护变量,条件式中用保护变量。
你的例子中的确有可能条件不会成立。NE5532兄弟也是正解。在不影响的情况下把if(temp==0x0800)改为if(temp>=0x0800)可能会更好。

网友C:
这两种方法都是有缺陷的。十全十美不容易,要有牺牲。

楼主:
我条件是成立的,我是说中断会至整型数据进位丢失,

楼主:
while循环是一只在执行的,单片机不是在执行while循环就是在执行中断,现在你在while里给test赋初值,就是不停在给他赋值刷新,你说中断如果跑得不是足够快,哪里可能达到if的条件呢。

唉   ,是我没表达清除,正常情况下条件无论如何是达不成的,我是说在由于在赋值是产生中断至进位丢失的情况下出错才会至temp==0x0800
先传高位后进入中断,低位ff进位退出中断位,进位的数据传到低位。

网友D:
楼主应该把WHILE里面的句子放进中断里,这位数据上会错位

楼主:
楼主应该把WHILE里面的句子放进中断里,这位数据上会错位

确实是个好方法,但对于程序中很多地方直接对test=xxxx;  xxxx是另外一个可变的一个变量。还是要保护的。对于特殊0xxxff; (中断test++)  0xxx00;(test--),是否有更好的方**

网友E:
没多大意义,显示中不应该这样编的

网友A:
楼主的表达本来就不好,而且还出现大堆错字,看了几遍,才知道什么意思,建议楼主换个输入法,不要用简体中文了。

一般来说,8位单片机,尽量不要用16位数据,可能是你的程序思路,或是结构的问题。

我就一直很少用16位数据,就算用到,难道不能分开来操作吗?
test1    =   0x80;
test0    =   0xfe;

test0 ++;
if(test0 == 0) test1++;

楼主:
肯定可以用字节操作了。不过这样程序复杂了,降低了可读性。
我本意是对脉冲在中断进行计数,在主程序里面判断脉冲个数。就直接用了整型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