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相电桥

楼主(2010-05-29):
(无正文)

楼主:
:(怎么还没人来啊···

网友A:
两个运放,一个是同相放大器,一个是反相放大器,两个运放输出端电压大小(幅度)相等,互相差180度,看出来了吗?
如果看出来了,那么Uo是什么,应该也能够看出来了。

网友A:
如果还看不明白,到老tyw的“新年大书包”里面下载《从零开始学电路基础》,第六章第三节“相量图表示法”。
最好是看老tyw的“新年大书包”里面的《电路 第六版》,第9章“正弦稳态分析”,9.3、9.4和9.5节。

网友A:
用相量法,随电位器电阻值变化,Uo(相量,加点)的轨迹是一个半圆形。半圆形的半径就是幅值Um。

楼主:
但是那个公式怎么推出来的,麻烦讲解一下···

网友A:
6楼:
我在4楼已经说过了。
我再讲解,能比书上讲得好?这种可能性有倒是有,可不大。

楼主:
嗯~~我自己推导了一下···结果是

楼主:
结果应该是一样的吧~~~8楼!!

网友B:
LZ 一楼的式子似乎有误。

由叠加原理得:

Uo = Um e^(jθ) [(jωRC - 1)/(jωRC + 1)]

令 jωRC - 1 = A e^(j(π - α)),jωRC + 1 = A e^(jα),其中α = arctan(ωRC)。则有

Uo = Um e^(j(θ + π - 2α))

这个式子很好验证。当R为零时,α = 0,则 Uo = Um e^(j(θ + π)) = Uo = - Um e^(jθ)。而当R为∞时,α = π/2,则 Uo = Um e^(jθ)。直接可以对应电路验证此式。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10楼的推导正确,我自己也用叠加定理推出来10楼的结果~~~
但是似乎有两种答案···这是我另外的一种结果,估计是一样的~~

改正一下,结果中的括号内减号应该变为加号,打错了~~~~

网友C:
10楼差个‘-’号。11楼正解。注意:电阻Rw接反向放大器,电容C接同相放大器。

楼主:
嗯~~~认真看了一下···11楼解得好!!谢谢大家~~~

网友D(2010-07-10):
1# 远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