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晶振起振是否说明单片机已经正常工作了

楼主(2010-05-29):
单片机晶振起振是否说明单片机已经正常工作了,本人一片板子上有三块芯片,两块单片机,一块pct通信芯片,现在我用示波器测量他们的晶振都起振,显示值正常,为什么网络通信还是不能连上,我现在不知道该往那里开始找问题 ,因为对PCT(RTL8019AS)了解的较少..如果有谁对通信这块较了解的话可以指点一二,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我这里是一批板子有大半都是通信不了)

网友A:
RTL8139倒是看过。RTL8019不熟悉。
不过8109启动的时候TX有没有对外发MLT-3信号?
100base-t要有一个协商的过程。或者需要配置。

网友B:
LZ你的问题有漏洞啊,起振只是一方面,如果复位电路有问题单片机也是不会工作的

网友C:
好像起振和单片机是否正常工作还是不一样的。

网友D:
单片机晶体起振不能说明单片机正常工作。
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考察单片机是否进入工作状态,或者说有这样几个条件或特征:
一、晶体起振了,一般量得时钟电压为2.24V左右
二、有个正常的复位,复位释放后才能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三、进入正常工作状态后,ALE脚和PSEN脚,有波形或电压,我在51单片机中,在不进行外部读写的状态下,测得ALE脚为1.65V,PSEN脚为2.8V左右,这两脚在不进行外部数据读写的情况下,频率都为振荡周期的1/6,但是PSEN占空比稍宽,所以电压值高一点

网友A:
你把网络通讯的各个芯片独立开来,先让各个芯片工作起来。
然后用loopback功能查看每个芯片是否能够自己发,自己收。简单说:同一个芯片的tx与RX互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