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帮:三极管选型

楼主(2010-05-29):
(无正文)

网友A:
工作电压?频段?输入输出阻抗?增益要求?

另外,这年头做放大器最好找芯片。

网友:
0.6V是什么电压,供电?:funk:

网友B:
0.6v?偏置电压?供电电压?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刚才试验发现可以不用加放大电路都可以工作了。
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