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高手合作 24位AD 或者 16位 300K以上的AD

楼主(2010-05-29):
大家好:

        我们这边有个小项目,遇到一个瓶颈,想找个高手合作。采集的信号是声音信号,所以用音频电路即可。我们试过AIC23、UDA1341、CS5361等芯片,由于自己水平太差,用得不好,所以希望有个高手**。高手出力的地方,主要是模拟前端、AD转换。而后端的CPU,我们已经做好了。其实,做过的朋友都应该大概能了解,其实就是音频转换及前端的电路。

        我们希望的指标:24bit  192KHz  或者 16bit 300kHz以上 当然高于这个指标更好。

        最好有现成的、成熟的项目经验能移植,若是某位朋友想从头开始试验,那对不起,您耗不起时间,我们更耗不起时间。最好高手在深圳,便于当面讨论方案。报酬面议。QQ:602616513

网友A:
你要求的这个声音质量就是发烧级,用AIC23不行。另外那两个我没用过,不知道。

网友B(2013-05-06):
请问您知道aic23的DAC ADC与模拟电压的对应关系吗,即范围,看了数据手册,又用实际信号测了,对不上啊,郁闷,谢谢

网友C(2014-05-19):
顺易捷pcb打样48元起
深圳顺易捷科技有限公司ERP系统报价和下单,生产进度查询等多种功能,尽在自己掌控之中,方便快捷5分钟完成下单操作,可选板材(FR-4  纸板94V0 半玻纤CME-1  铝基板),服务上万家客户,每天下单超过1000余款pcb样板!交期品质两不误!改变繁琐的通过 邮件 QQ  电话等传统下单模式,支持货到付款或在线支付货款!(注册编号ID—登陆系统—在线下单—等待审核—确认下单—下单完成)(单双面PCB板12小时,双面板24小时,多层板72小时加急PCB打样)
1. 单双面板 5*5CM以内的,pcb打样50元/款,在线支付48元/款
2.  单双面板10*10CM以内的,pcb打样100元/款,在线支付95元/款
3.  多层板 10*10CM以内的,pcb打样400元/款,在线支付380元/款
以上报价要求工艺为:FR-4,板厚0.6-1.6mm,绿油白字,有铅喷锡工艺,数量为10片内,材料均采用建滔KB顶级板材,样板免费全测!免颜色费!网银和支付宝在线支付享受9.5折扣
板材多样化:单面纸板(94V0)样板,半玻纤cem-1,铝基板等 小批量快速生产品质保证
PCB小批量快速生产在线支付享受9折扣优惠
韩先生-服务热线: 13480101190 /13510965133  QQ800055586

E-mail :syjpcb@163.com

   顺易捷支持全国发货,闪速发货,选择顺易捷,是你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