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角波产生电路,要1Khz以上的

楼主(2010-05-29):
三角波产生电路 频率要1Khz以上的

网友A:
拿双运放如NE5532搭一个,或者用555搭一个。

网友B:
这个就是最常用的电路了,当然也可以用555产生方波,在通过积分器产生三角波。

网友C(2010-08-08):
我保证楼上的那个电路图,搭建出来一定不会有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