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推荐一种振动传感器

楼主(2010-05-29):
这个传感器是测量机器振动的,频率大约是500HZ以内,灵敏度要求不高,只是监测一下,所以要便宜一点的。我在网上搜了一下,问了一下价格,好贵!2000元/个,有没有比较廉价的,谢谢

网友A:
使用环境?
如果环境很好,拿个耳机当传感器,或者用电唱头,或者拿块小磁铁,上面绕几百圈细线。

网友B:
记得5-10元吧,用于防盗报警。河南安阳新世纪好象有

网友C:
看你用来测什么了,也有几毛钱的:)

网友D:
用磁电式振动速度传感器,大约500左右,就是还要配个仪表或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