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proteue7.5_SP3与keil_8.02联合调试?

楼主(2010-05-29):
怎么设置?我已经装了这两个软件。怎么联合?
请帮忙,谢谢。。。

网友A:
keil_8.02是哪个版本?

楼主:
keil_V3.30
标题是笔误。

网友B:
标题也能出错

网友C:
和其他版本的联合调试不一样吗?

网友D:
Proteus 与Keil 联机
keil c51 v7.50 软件和 proteus 6.7 SP3 软件,分别进行安装。安装完毕以后进行如下置:
1、 系统安装上TCP/IP 协议
2 、把proteus 安装目录下 VDM51.dll ( C:\Program Files\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6
Professional\MODELS)文件复制到Keil 安装目录的 \C51\BIN 目录中。
3、 编辑C51 里tools.ini 文件,加入: TDRV1=BIN\VDM51.DLL("PROTEUS VSM MONITOR 51 DRIVER")
4、 keil 里设置: project-->options for project-->debug tab
5、 选中use proteus VSM monitor 51( 如果想用两台电脑仿真,双击setting,输入IP 地址 或者DNS name.
6、 载入proteus 文件
7、 proteus 里DEBUG-->use remote debug monitor
进入KEIL 的project 菜单option for target '工程名'。在DEBUG 选项中右栏上部的下 拉菜选中
Proteus VSM Monitor-51 Driver。 在进入seting,如果同一台机IP 名为127.0.0.1,如不是同一台机则填另一 台的IP 地址。端口号一定为8000 注意:可以在一台机器上运行keil,另一台中运行proteus 进行远程仿真
哦~。
8、打开KEIL, 按F5 开始仿真

网友D:
解决方法应该是相同或者相似的

楼主:
Proteus 与Keil 联机
keil c51 v7.50 软件和 proteus 6.7 SP3 软件,分别进行安装。安装完毕以后进行如下置:
1、 系统安装上TCP/IP 协议
2 、把proteus 安装目录下 VDM51.dll ( C:\Program Files\Labcenter Electr ...
引用 网友D:

谢谢关注!

我的Keil软件安装目录下没有VDM51.dll文件呀?

网友E:
新手进来学习

网友A:
.dll后缀的文件是系统文件吧?

楼主:
是数据库文件,但是KEIL后续的版本已经没有这个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