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STC单片机的T2的捕获功能检测信号频率!!!

楼主(2010-05-29):
我想用STC 单片机的捕获功能来测方波的频率 可是显示的数据和信号发生器的的 频率不一致啊 请问有没有好的程序啊?谢谢

网友A(2011-10-09):
我也正在试啊!

网友B:
误差多少是有点的。

网友C:
捕获功能合适做周期测量,测频率最好用Timer,我用STC11F02,20脚,用有源32.768MHZ做基准(50ppm),可以同时测量两路频率,0~15MHZ,准确度为1/10000之内。

网友D(2014-11-24):
引用 网友C:
捕获功能合适做周期测量,测频率最好用Timer,我用STC11F02,20脚,用有源32.768MHZ做基准(50ppm),可以 ...

怎么做的啊  我测200K误差都很大呢

网友E:
200K用定时器计数方式应该可以

网友C:
我前面型号说错,我用的是STC12C5204AD,20脚。
Timer0 和Timer1 对外计数,用一路PCA做8ms定时,再计125次得到1秒。

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