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713B的接口HPI和EMIF

楼主(2010-05-29):
问一下这两个接口主要都是接什么器件的,是不是HPI接ARM而EMIF接存储器的?

网友A:
我想EPIF也可以接FPGA

网友B:
还没用过两个接口?

楼主:
楼上的什么意思啊,你很熟的话就赐教赐教了

网友C:
:D4楼的估计是最后的标点符号弄错了,要是知道肯定说了

楼主:
DSP真不好学啊,不会的问题不知道该问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