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无线技术什么时候可以出来能够传大量数据的芯片?

楼主(2010-05-29):
如题,比如说图像数据?

网友A:
这个应该有吧,卫星上的图片是用什么芯片传输的?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用TI的呢?

网友C:
无线传输里面使用到的高速AD, DA,解调使用的DSP,都可以用TI的啊;
不过现在TI缺货非常厉害。

网友D:
其实这个问题不是个问题!“无线技术传输大量数据”太模糊,比如你要传输多远的距离,究竟带宽要求多少,发射功率的要求,以及调制方案和波段的要求,等等。TI的芯片完全可以组成宽带方案,只是需要你有一定的水平去设计和实现。个人浅见,仅供参考!

网友E:
为什么一定要用TI的呢?
引用 网友B:
我选片子第一选择也是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