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0-05-29):
(无正文)

网友A:
为什么经过电阻的时候,会有压降呢?
电荷经过电阻时要做功(所以电阻发热),因为做功,电位降低。电阻是电能转化为非电能(热)的装置。
当然,电能转化为非电能的装置还有其它类型,例如电动机。电荷经过电动机,同样电位要降低。
电池将飞电能转化成电能,电荷经过电池,非但电荷不对电池做功,反过来电池要对电荷做功,所以电位升高。
中学物理课里面讲到过的。

楼主:
哎。。。。。。

导体中的的电位是处处相等的?

网友A:
3楼:
导体中没有电流时,那是当然的事。
有电流时,如果导体电阻你忽略掉了,换句话说,导体上电压降你忽略掉了,你说是否等电位?

网友B:
这个先回到最基本的关系式,这些都是物理的基本语言(采用数学表示):

E = σ J

Vab = ∫ E • dl

其中  E 是电场强度(矢量), σ 是导体的电阻率,J 是电流密度(矢量),Vab 是a b两点的电位差,∫ 是a到b的积分。

良导体的电阻率σ非常小(常温下为1.75 × 10-8),可见在通常的电流下(一般为1A已经较大了,可看出 J = I / S 是个什么量级,其中I是电流,S为导线截面积)。而若断路无电流时,J = 0,故 E= 0。

由于良导体内电场强度(E)很小,故积分得Vab也很小。通常在集总电路的假设下,令其为零——即等电位。

网友C:
当不形成回路,没有电流时,电阻等器件是没有压隆的.
用欧姆定律就可以算得出.
形成回路时,它们就有压降了.

楼主:
明白了!!
真的很厉害!!!
请允许我叫你一声:师傅!!
谢谢您,HVM!

楼主:
您让我把静电场理论与恒定电路间建立了联系!!!!
我中学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今天终于有所了解!!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