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算放大器

楼主(2010-05-29):
请问各位,运算放大器LM358的最大放大倍数是多少?

网友A:
可以上网去查找相关PDF资料看看
以下是百度来的:
LM358 内部包括有两个独立的、高增益、内部频率补偿的双运算放大器,适合于电源电压范围很宽的单电源使用,也适用于双电源工作模式,在推荐的工作条件下,电源电流与电源电压无关。它的使用范围包括传感放大器、直流增益模块和其他所有可用单电源供电的使用运算放大器的场合。
 LM358 的封装形式有塑封8引线双列直插式和贴片式。
 特性(Features):
 · 内部频率补偿
 · 直流电压增益高(约100dB)
 · 单位增益频带宽(约1MHz)
 · 电源电压范围宽:单电源(3—30V);
 双电源(±1.5 一±15V)
 · 低功耗电流,适合于电池供电
 · 低输入偏流   · 低输入失调电压和失调电流
 · 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宽,包括接地
 · 差模输入电压范围宽,等于电源电压范围
 · 输出电压摆幅大(0 至Vcc-1.5V)

理论上运放的增益都是无穷大的,事实上开环增益是有限值,通过负反馈来控制增益,调节放大的倍数.

网友B:
LM358,大约90~100db,即31623~100000倍。
此值并不重要。

网友C:
最大放大倍数,就是开环放大倍数

当然,直流开环放大倍数和交流放大倍数是不一样的,交流放大倍数要比直流放大倍数要小一些,而不同频率的放大倍数也不一定相同,频率高就会小一些。

网友D:
LM358,大约90~100db,即31623~100000倍。
此值并不重要。
引用 网友B:

非也,开环增益在反馈放大电路里显著影响线性度也就是失真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