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单片机可否装操作系统?

楼主(2010-05-29):
51单片机可以装RTX51操作系统,使用非常方便。但工作中用的是EMC单片机(价格便宜)。如题,请教~

网友A:
先问你为啥要装操作系统,从某种角度上说,嵌入式操作系统都是骗人的。

楼主:
可使用嵌入式系统中的进程函数,方便多任务实现

“从某种角度上说,嵌入式操作系统都是骗人的”求详解

网友B:
EMC那种弱智MCU,还RTOS...

网友A:
可使用嵌入式系统中的进程函数,方便多任务实现

“从某种角度上说,嵌入式操作系统都是骗人的”求详解
引用 楼主:

你思考下计算机为什么要用操作系统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