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fsmc 时间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10-05-29):
请教:
在fsmc中外扩存储器时,需要根据存储器的数据手册进行一些时序参数的设置,这个时序参数设置应该要相当准确才行,不然读写的数据肯定是不对的。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时序参数一般该怎么进行设置才能比较准确
谢谢

网友A:
那这个你要看 你操作的器件的时序说明  自己慢慢调

网友B:
ST的FSMC应用比较AN2784.pdf有详细介绍,有相关计算公式和举例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