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Smart2200汇编实验的问题?

楼主(2010-05-29):
我在做Smart2200的实验书上的汇编实验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

我给0x40003100的地址里写数据,结果在0x40003104的地址里也同时写入了数据。
我把地址换成给0x40003104,结果数据有写到0x40003108里去了?
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灵异事件……

网友B:
在Memory观察窗口中有时候会出现映射错位的情况。

网友B:
你在地址0x40003100写的数据,在Memory观察窗口中显示地址0x40003104中也同时写入数据,但实际上只写入了地址0x40003100中。地址0x40003104中是没有数据写入的,你可以将这两个地址中的数据读出来比较。

网友C:
楼上的分析后有道理

网友C:
估计会对楼主有所启发

网友B:
楼上的说啥

网友B:
听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