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关于LPC2119连接AT45DB041 的SPI配置

楼主(2010-05-29):
LPC2119SPI控制AT45DB041 的读写,
我的设置如下:S0PCCR=0x38 SOPCR=0x08; 管腿配置成SPI模式.
但总是不能读出状态字.不知道那位大虾用过,给指点一下,有什么问题?

网友A:
读不出状态字?不是配置的问题?

网友B:
S0PCCR=0x38 没错 SOPCR=0x08相对11M的晶振好象速度太快.

网友B:
SOPCR的值要在40以上

网友C:
为什么SOPCR的值要在40以上?

网友C:
不在40以上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B:
不知楼主问题解决没?

网友B:
有什么疑问还可以继续问

网友D:
我也要用SPI接AT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