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2138 ISP 比较FLASH 失败!

楼主(2010-05-29):
使用最新的ISP软件,下载程序到lpc2138,删除,查空,下载都正常,就是比较的时候失败!我的串口没有问题!请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A:
看你前半句话估计是串口的问题……

网友B:
如果你的程序是加密的,那么程序下载之后,ISP比较会出错.

网友B:
你仔细检查检查

网友C:
我想问一下3楼的,为什么是加密的,程序下载后就会出错

网友C:
会报什么样的错误

网友D:
酱油,打打更健康,即便一小壶,也有人生新高度
防水套管 布袋除尘器 胶管 高粘度泵 刷架

网友B:
楼主问题找出来没?

网友A:
估计没有,现在还没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