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2214的片内flash能擦写多少次

楼主(2010-05-29):
自己作的板没有外加ram,在片内flash运行,调试。这样会不会对片内flash寿命有影响。

网友A:
这个可以看做无数次吧

网友B:
可以用于调试10万次。

网友B:
还是保守估计

网友C:
应该不会有影响

网友C:
或者说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D:
看完了这么好的帖子,我想说点什么,但是又不知道说什么好,如果说了等于没说,那还是不说了吧
防水套管 布袋除尘器 胶管 高粘度泵 刷架

网友A:
7楼的可以被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