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请问一下关于LPC2200的液晶显示为什么烧不到FLASH里面?

楼主(2010-05-29):
(无正文)

网友A:
嗯?还有这事?

网友B:
了提高程序运行速度,程序中设置Bank0速度最快,见Startup.s文件:
        ...
        LDR     R0, =BCFG0
        LDR     R1, =0x10000400
        STR     R1, [R0]

        LDR     R0, =BCFG1
        LDR     R1, =0x1000ffef
        STR     R1, [R0]
        ...

网友B:
如果要写到片外FLASH中运行,要将BCFG0和BCFG1的设置值交换,因为FLASH的速度较慢。

网友C:
楼上分析的我怎么看不懂呢

网友C:
能稍微解释一下吗

网友D: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防水套管 布袋除尘器 胶管 高粘度泵 刷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