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的问题,SPI 接收模块会屏蔽CAN 通信?

楼主(2010-05-29):
对F2812DSP 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SPI 接收模块会屏蔽CAN 通信?,当我加入SPI 接收模块的时候,CAN通信没有了,CCS 观看  CANMC为0X00003400,CANTA为0X00000000,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这个不会吧,会不会是你把CAN这块给关了

网友B:
设个中断之类的看看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C:
是不是在开SPI的时候把CAN给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