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下LPC2220用总线输出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0-05-29):
各位,请问一下,LPC2220用总线输出数据怎么接呀,我输出的数据不需要锁存,所有数据线我用74HC245驱动输出,CPU的WE脚和CS1脚相或接到74HC245的OE,也就是说只要写CS1的地址数据就可以输出数据,是这样吗?

楼主:
另外,用LPC2220的总线输出数据和用LPC2106 IO口输出数据那个速度快呀,我在这两个芯片上很难选择呀,我的应用都要求RAM很大,我感觉LPC2220在外部FLASH运行可能慢些,但总线输出数据的锁存就是WE信号(这个锁存信号是本系统外部要求的,不再讨论之内)一个总线时钟就可以输出一个32位数据;如果用LPC2106的话,因LPC系列不像51系列MCU一条指令能改变所有位,必需先IOCLR清零,再IOSET置位,写IOSET后还要设置某引脚为外部锁存信号,即还要IOSET置位,IOCLR清零,这样一下来速度相对于LPC2220肯定慢了不少,不知我描述的清不清楚,大家说说是这样吗?

网友A:
LPC2220的总线速度可以跟内核速度一样快,即可以达到72M,但是一般的片外RAM速度只能达到14M左右。

网友B:
LPC2106 IO口只能达到3.5M左右。

网友C:
还有不知道为什么要使用74HC245,直接驱动就行了。

网友C:
楼主应用是LED显示屏控制卡吗?

网友B:
应用LED显示屏控制卡,信号从245出去就是接的很多74HC595级连,从最少8个到一两百个不等,这些595都是5V供电,有可能还高过5V,如果其中一个有问题,ARM IO口就有点危险了,所以245是必须的,主要起隔离作用。

网友D:
用ARM总线输出数据,加上ARM WE信号当595锁存信号,能达到驱动595的功能?

网友D:
这主要是WE信号的时序问题

网友E:
哇,这么快就有这么多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