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18B20详细校验原理及过程

楼主(2010-05-29):
18B20详细校验原理及过程?????请教各

网友A:
请看CRC校验原理

网友B:
带CRC校验的DS18B20的C51源代码网上很多

楼主:
CRC校验原理不懂,求教

网友C:
CRC校验码的基本思想是利用线性编码理论,在发送端根据要传送的k位二进制码序列,以一定的规则产生一个校验用的监督码(既CRC码)r位,并附在信息后边,构成一个新的二进制码序列数共(k+ r)位,最后发送出去。在接收端,则根据信息码和CRC码之间所遵循的规则进行检验,以确定传送中是否出错。

网友D:
一般都用CRC校验,楼主可参考网上的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