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义字节变量问题

楼主(2010-05-29):
如何定义一个应用于整个项目的,以字节为单位分配一块SRAM的变量。

网友A:
见过应用于某个文件的

楼主:
我也应用于某个文件的可以加入,但不知如何定义一个应用于整个项目的。

网友B:
好想找个论坛里有这个样的问题,楼主可以找一下,好像见到过

网友A:
extern Byte variable name;

楼主:
不过领会不到你的意思………………

网友B:
五谷道场厉害啊~~~

楼主:
我是用汇编写的程序

网友A:
汇编export variable name

variable name 就成为全局变量了.

网友C:
可以参考psoc designer提供的库函数

网友C:
库函数是用汇编写的,里面讲的满清楚

楼主:
汇编export variable name

variable name 就成为全局变量了.
引用 网友A:
多谢,我试试

楼主:
库函数是用汇编写的,里面讲的满清楚
引用 网友C:
嗯,有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