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芯片损坏,帮我分析一下

楼主(2010-05-29):
在2812芯片价格疯涨的特殊时刻,我连续三次损坏芯片,痛心不已。
十天之内,三次损坏。
先是将开发板flash锁住,没能解开;
然后是把我们自己的板子烧了芯片,根本没有原因,通电就烧了,芯片不过三秒钟就烫手;
今天是将液晶接口5V电源与一空置引脚连接(液晶片选需要),马上指示灯报警,芯片发烫,和第二次烧掉情形一样,芯片通电不过三秒钟就烫手;

找不出原因我都不敢继续弄了,谁帮我分析一下今天的原因?
1、是不是因为带点连接5V引脚和空置引脚,不应该带电操作?
2、我猜想,有一种可能,我没找准引脚,错了一位,将5V电源与数据口(54引脚,176引脚的2812)引脚连接了,这样会导致芯片马上烧掉吗?
3、补充说明:现在测量,5V电源和GND之间不通,但是3.3V/1.8V电源和GND之间都是相通的。

网友A:
查一下的你的供电电路,看看每个电源连接的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你硬件上出问题了

网友B:
哇,LZ厉害,这可是烧钱啊,现在2812可贵了

网友C:
我也自锁了,FLASH最悲剧的事情

网友D:
不知道你们的flash是怎么锁上的?我从来没有碰到过

网友E:
估计是哪短了吧,LZ在焊板子之前检查过电路没?

网友F:
基本上可以确定是你的板子或者焊接有问题
如果你还没能够对工艺达到一个比较了解的地步,建议你通过一下步骤来操作:
1 焊接之前先检查电路板本身是否有短路点
2 焊完电源检查电源
3 焊接外围器件,结束后再次检查
4 焊接dsp,结束后认真检查各个管脚和相邻管脚之间是否短路,并再次检查电源
5 上电(不要直接把开关摁下去,把手指放在电源芯片上同时开关点摁下去,如果有发烫马上断电,再次检查硬件电路)
关于片子被锁的问题,2812在烧写过程中如果操作错误(比如掉电),就有可能出现锁死的情况,而且就目前来看基本上是没招可使的,密码区并非是你预设而是随机,相当棘手

网友F:
另外看你所说的问题之中最后一点(将液晶接口5V电源与一空置引脚连接)
2812的输出和输入都是有个电平标准的,你应该查看一下5V是否在输入范围之内,我记得是需要做一个电平变换的

网友G:
楼上的好详细啊

网友H(2010-10-23):
杯具,我跟楼主一样的现象,2天烧了3块,其中一块拆的老板子上的,一块是08年买的,一块是花220买的新的,后来同学送了一片,焊上去还有问题,无源晶体时而起振时而停止;板子用了一年了,没出问题,可能是哪里有虚焊啊;3.3V和1.8V和GND短路,肯定是芯片烧了,我两次都是这样的效果。

网友I:
8楼讲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J:
2812容易坏,尤其AD口, 输入别超3.5V,超了准烧

网友K:
楼主现在找到原因了吗?
硬件的问题很难找的。

网友L:
我的也是ad口烧了

网友M:
看8楼的分析吧,这么久了,应该问题解决了吧?

网友N:
硬件出问题了吧?

网友O:
8楼分析不错